proteus 7.8仿真出现错误,仿一会就停了

楼主(2012-05-08):
如题,不知道为什么开始仿真可以,一会就出现如题提示仿真就停了,请高人解答~~~

楼主:
另外,用如图上面六位一体的数码管动态扫描的程序没问题,改用下面单个六个数码管显示动态扫描为什么就闪烁跳动啊??程序没变啊~~

楼主:
//这是程序
void delay()
{
   TH1=(65536-5536)/256;
   TL1=(65536-5536)%256;
   TR1=1;
   while(!TF1);
   TF1=0;
}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
{
   unsigned char led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}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数字0~5字型码
   unsigned char i,w;
   TMOD=0x10;
   while(1) {
      w=0x01;                //位选码初值为01H
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{
         P2=w;
         w<<=1;                //位选码左移一位,选中下一位LED
         P0=led[i];        //显示字型码送P0口
         delay();        //延时
      }
            }
}

网友A:
楼主,上传工程,解决就会快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上传工程,解决就会快点

上传工程文件,请高人给分析分析~~~

楼主:
没人给解释一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