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色LED点阵的乖问题,求指教

楼主(2012-05-08):
前年淘得一32X80的双色点阵,一直放在角落里没玩。最近闲来没事拿出来学习学习玩玩儿。
硬件:138 + 595 + TIP127.

接口定义如下:
DATA1        GND
DATA2        GND
DATA3        GND
DATA4        GND
SCLK        GND
STR        GND
A        B
C        D
OE        GND
悬空        GND

编写程序如下:
void        SendByte(unsigned char byte)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for (i = 0;i < 8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1 = byte & 0x01;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K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yte >>= 1;
                }
}
在主程序里:        SendByte(0xF0);

本意是让显示绿色数据,但齐了怪的是这样显示却是:高4位是绿色,低四位是红绿都亮(黄色)。
如果把R1 = 0;那么低4位确实亮了但是红色。如果G1 = 0;R1 = 1;那么是全绿色。或者R1 = 0,G1 = 1;那就是全红色,说明端口没定义错误。

请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!

网友A:
估计是硬件接线有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硬件接线有误

测试程序没问题的

网友B:
单步跟踪!

发现论坛的很多问题,实际上单步跟踪都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!
如果连基本的调试方法,都不会。 就不要提问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步跟踪!

发现论坛的很多问题,实际上单步跟踪都可以很容易找到答案!

兄弟我没做开发,业余玩玩而已,没有仿真器,不要一味的打击,我认为这并不能体现你的能力有多强,道德有多高!
也许你真的很牛,结论是你接触的早。提问是希望得到帮助,不需要你指责的语气。还是那句话,能解决与指导且愿意帮助别人就回复,否则沉了我认。

另外问题我解决了。谢谢你的关注。

网友:
解决了,把答案发出来,好帮助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人哦

网友B:
看《提问的艺术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《提问的艺术》

算了不说了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没那时间~
等做销售了再看去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,,,用哪学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