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!新焊接的板子下载程序出错!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

楼主(2012-05-08):
新画了的板子,128芯片,焊接好之后,采用智峰Progisp下载,老是下载不进去,老是出现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,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以解释一下么?????我急死了,程序都编好了,就是下载不进去,做毕业设计就差一点了....
熔丝设置:如下图所示,还有高压编程的话是不是需要额外的下载线?Power on是啥意思?

楼主:
大侠们都不回复帖子,那我自己顶一下咯~~
问题已经解决,是ISP连接线错误,我插反了,画板子的时候封装没有做好,刚好弄反了...
嘿嘿,板子没有问题,还是挺顺利的,下载程序正确就能工作了~~~

楼主(2013-02-28):
还有,有时候可以换一跟下载线试试,因为有可能是下载线的问题!

楼主:
Power on 是用来设置下载的速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