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端4~20mA模拟输入采集和差分4~20mA模拟输入的性能比较

楼主(2012-05-08):
如果4~20mA信号输入到采样电阻上,采样电阻的一端是运放输入端,另一端是模拟地,4~20mA极有可能抬高模拟地,这样就会使AD采集信号比通常的信号要低。如果4~20mA输入到采样电阻上,而采样电阻两端连接的是一个类似于仪用放大器的运放,即输入阻抗非常高,4~20mA就不会从模拟输入端子直接进入到模拟量的地,将采样电阻的一端连接到导线上,导线接到4~20mA的供电电源的负极,则该电流会直接流向电源的负极,这样采集的4~20mA信号就会非常准确。
不知道我这样的分析是否正确,请大侠们指教

楼主:
对于多通道的4~20mA的采集,这种问题尤其明显。比如8通道,则对单端而言,模拟地上会流过160mA的电流,这对地电位的影响是很明显的。

楼主:
没人知道?

网友:
差分的好。

楼主:
用什么采集芯片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