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,串口的返回值一直发个没完,是什么情况啊?

楼主(2012-05-08):
RT,串口设置了中断,现在返回值一直发个没完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!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void Dis_Init ( void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四个LED的初始化,LED1,2,3,4分别接在PD2,PD3,PD4,PD7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//RCC_APB2PeriphClockCmd ( RCC_APB2Periph_GPIOD, ENABLE )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2 | GPIO_Pin_3 | GPIO_Pin_4 | GPIO_Pin_7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2MHz;
        GPIO_Init ( GPIOD, &GPIO_InitStructure );
}
void USART1_Init ( void 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/RCC_APB2PeriphClockCmd ( RCC_APB2Periph_GPIOA | RCC_APB2Periph_GPIOD | RCC_APB2Periph_AFIO | 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 );    //使能GPIOD的时钟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9设置为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   //速度50MHz
        GPIO_Init ( 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 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                  //PA10设置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       //浮空输入
        GPIO_Init ( 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 );
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波特率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       //字符长度为8字节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            //有一个停止位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               //不进行校验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     //不用流量检测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Tx | USART_Mode_Rx;   //使用接受和发送功能
        USART_Init ( 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串口1

        USART_Cmd ( USART1, ENABLE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串口1
        USART_ITConfig ( 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USART1接受中断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( NVIC_PriorityGroup_1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组方式选择第一组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1_IRQ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USART1道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占优先级为0,即抢占优先级为0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从优先级为0,即响应优先级为0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
        NVIC_Init ( &NVIC_InitStructure );
}
void delay ( u32 count )
{
        for ( ; count != 0; count -- );
}
int main ( void )
{
//        uint16_t temp = 0x0000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( RCC_APB2Periph_GPIOA | RCC_APB2Periph_GPIOD | RCC_APB2Periph_AFIO | RCC_APB2Periph_USART1, ENABLE );
        Dis_Init ();
        USART1_Init ();
        while 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死循环
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 ( USART1, temp );
//                while ( USART_GetFlagStatus ( USART1, USART_FLAG_TXE ) == RESET );  //等待数据发送完毕
//                temp ++;
//                delay ( 0xeffff )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 ( GPIOD, GPIO_Pin_4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示灯
//                delay ( 0xeffff );
//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 ( GPIOD, GPIO_Pin_4 );
        }
}
void USART1_IRQHandler ( void )
{
        u16 temp = 0;
        if ( USART_GetITStatus ( USART1, USART_IT_RXNE ) != RESET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 = USART_ReceiveData ( USART1 );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 ( USART1, 0xf0 )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 USART_GetFlagStatus ( USART1, USART_FLAG_TXE ) == RESET );  //等待数据发送完毕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 ( GPIOD, GPIO_Pin_3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示灯
                delay ( 0xeffff );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 ( GPIOD, GPIO_Pin_3 );
        }
}

网友:
那应该是你的上位机程序里面有接到数据就返回这个功能,而你在接收中断中也有这个功能,因此就这样循环上了。

网友:
居然在中断里用WHILE(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