亲···AD采样能测量30V5A这样的电源电压电流值么??

楼主(2012-05-08):
亲···AD采样能测量30V5A这样的电源电压电流值么??

亲·····你知道怎么办么··········我做了个电源37V  5A···不懂怎么上图·······
想用单片机采样显示电流电压值
   能办得到么??

网友:
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。
为什么办不到?
知道电子负载或者功率分析仪吗?那个的电压电流比你这高多了。
取样-放大-ADC-MCU计算-显示

或者直接抄春风电源

网友:
完全可以

网友:
应该可以的吧,利用取样电阻

网友A:
分压电阻取样电压,串小电阻取样测电流。楼主可以看下万用表电路图(一般万用表可测1000V,电流20A)。哎,不过可能你也看不懂。

网友:
嘿嘿,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用电压电流互感器

楼主:
亲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这样的电压电流用单片机的AD能显示出来么???

网友:
还是比较容易滴,照搬春风电源的采样部分就可以

楼主:
亲```````````````40V 变压器淘宝上要多少焖一坨啊????????

网友:
加运放或者高精度的采样电阻~

网友B:
感觉lz 这样做东西不靠谱啊,还是先自己找找资料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感觉lz 这样做东西不靠谱啊,还是先自己找找资料吧

亲··········这个提议不错···········我错了!!!
还希望多多指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亲··········这个提议不错···········我错了!!!
还希望多多指点 ...

潜心研究春风电源吧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虾了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亲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这样的电压电流用单片机的AD能显示出来么??? ...

亲,完全没有问题。
用一个1M+100K电阻取样,AD接到100K上,这样AD得出来的是100K上的分压,得到的结果你再结果处理的时候乘以11就是总电压了啊。你输入30V最高电压为30/11<3V怎么不能进AD?
电流同理,用一个0.1欧的电阻取样,得到的电压进AD,结果处理的时候用欧姆定律I=U/R=U/0.1=10U就是电流了啊。你输入5安电流0.1欧的取样电阻的电压才U=IR=5*0.1=0.5V怎么不能进AD?

你随便找个万用表电路图看下就明白了。
万用表也就是AD+显示而已,与单片机AD在本质上完全一样。万用表轻松测1000V+20A

网友:
如测交流还是需花点时间的

网友:
亲,电阻采样是可以的,难就难在到哪去找那么精密的电阻?

网友:
那如果想用单片机片内ADC采集交流电压信号,前级电路应该怎么处理呢?

网友:
采用电阻再加软件较准。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(2014-09-10):
引用 网友A:
亲,完全没有问题。
用一个1M+100K电阻取样,AD接到100K上,这样AD得出来的是100K上的分压,得到的结果你 ...

谢谢!我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,完全没有问题。
用一个1M+100K电阻取样,AD接到100K上,这样AD得出来的是100K上的分压,得到的结果你 ...

不过我测得是交流电压与电流

网友:
分压 霍尔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分压电阻取样电压,串小电阻取样测电流。楼主可以看下万用表电路图(一般万用表可测1000V,电流20A)。哎, ...

最后一句太伤人啊
楼主分压电阻电路网上搜搜

网友:
分压电阻分出小电压,小的采样电阻转电流为电压。这样就可以了吧。当然还要考虑电阻功率和稳定度,以满足你的要求。呵呵,稳定度是关键,精度不行还可以软件校准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