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老是损坏,是不是地线惹的祸

楼主(2012-05-08):
最近做一个项目,用到的主要芯片是TI的D类功放芯片TPA3123。这个片子是我两年前就用过,并且一直效果非常好。但是现在出现了问题,我使用时根本不能出声,量引脚电压,发现bypass端没有电压(本应为1/8Vcc),我焊接了不下于十个板子都是这样,仔细查过电路,和两年前的没有任何区别。
后来无意识地量了一下电源插座的地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,居然有一百多V。突然意识到,是不是这里的地线没有接地,然后又拉的比较长,感应出电压了,而我的烙铁外壳偏偏是接地的,于是芯片上一个坏一个。想问一下有经验的高手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(注:手摸烙铁并没有触电的感觉)

网友A:
静电也会有影响的。焊接时,电路不要上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静电也会有影响的。焊接时,电路不要上电。

肯定没有上电,这个电路以前做过的,一直很好,现在重做除了问题,比较困惑

网友:
估计是静电惹的祸,或者焊接的温度过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