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的SWD接口swdio和swclk需要加上下拉电阻么?

楼主(2012-05-08):
使用STM32的SWD接口
swdio和swclk两根线需要加上拉或者下拉电阻么?

楼主:
知道的说一下,差了一些资料好像没说要加.
不知道具体要不要加

网友A:
不需要的

网友B:
    不需要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的

OK,多谢!
另外SWD接口是不是和JTAG一样用呢?
硬件设计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,是不是STM32需要哪些引脚配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的。

SWD接口是不是和JTAG一样用呢?
硬件设计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,是不是STM32需要哪些引脚配置?

网友:
    你到网站上查一个xlink v7的帖子,里面说的很清楚的。
    还有3线SWD的帖子。

网友C:
不需要上下拉,正常使用就行,也不需要配置。
软件上下载的时候选SWD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需要上下拉,正常使用就行,也不需要配置。
软件上下载的时候选SWD就行了 ...

好的,这就放心了
还是SWD方式好!

网友B:
    SDW方式的优点:
    1> 引脚少,3个引脚就足够了,占PCB空间小,便于布线;
    2> 速度快,比JTAG方式的速度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DW方式的优点:
    1> 引脚少,3个引脚就足够了,占PCB空间小,便于布线;
    2> 速度快,比JTAG方 ...

那SWD相对JTAG全是优点拉?
有什么缺点么?

网友:
     缺点?
    应该有吧。
    也许是我没找到而已。

网友:
新推出的调试方式,优点较多。以后慢慢有取代jtag的趋势

参考我的博文:

http://www.cnblogs.com/xiaomagee/archive/2012/02/21/2360761.html

楼主:
来了不少高手。
多谢大家指教!

网友D:
缺点是不能跟踪,不过这个在单片机里面一般很少有人用到。不过还是应该在SW里面增加3.3V。防止有一些JLINK 借口的电平转换芯片需要供电的问题。

网友E:
SWD 2Pins和SWV 1Pin在不用的时候建议弱PU/PD,如果芯片自己没有PU/PD的话。
在没有连仿真器的时候,SWD的引脚都是输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缺点是不能跟踪,不过这个在单片机里面一般很少有人用到。不过还是应该在SW里面增加3.3V。防止有一些JLINK  ...

这个跟踪是指什么,不是单步吧?
跟踪好像没用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WD 2Pins和SWV 1Pin在不用的时候建议弱PU/PD,如果芯片自己没有PU/PD的话。
在没有连仿真器的时候,SWD的 ...

了解,加个弱上拉或者下拉对抗干扰应该有好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跟踪是指什么,不是单步吧?
跟踪好像没用过!

Trace.
这个和用JTAG还是SWD没关系。实际上用SWD可以有SWV的输出,比用JTAG能直接获得的东西多。

如果有ETB的话,JTAG和SWD都能用;否则都需要外部单独的引线;SWD有SWV输出,能提供简单的内部调试、统计信息。

网友:
不需要,这几个IO上电已经默认了上拉或下拉,所以当它们当IO口使用的时候,需要注意这一点。

网友F:
学习了。那STM32的JTAG接口还需要上下拉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学习了。那STM32的JTAG接口还需要上下拉么?

JTAG最好加上下拉。

网友:
哈哈,还是没有真正的了解过!

网友:
加上下拉应该是加强抗干扰吧

网友:
3线SWD就可以用了 直接和CPU 连接

网友(2012-06-20):
从来没有加过

网友:
一直用JTAG调试了,一会试一下SWD

网友(2014-10-10):
又长见识了。

网友G:
最好保留位置,之前F1用着没事,最近刚上F4发现找不到器件,后来发现需要加强上拉(1K)速度才能到500K,否则只有10K速率。之前F1都设的2M从来没出过问题,Jlink出来用的排线约40cm长,不知道是不是F4的片子让我打坏了还是设计就这样...

网友H:
来来来,我给你说一下本质:SWDIO本来就是开漏的双向IO。SWCLK算是个输入的。好了,运用你的知识,决定要不要上拉或者下拉吧。呵呵。

网友:
应该不需要,好像是内置的。

网友:
不需要电阻,但是最好使用这种4线或者6线的SWD接口,否则万一你板子只画了DIO和CLK而又不小心把SWD禁用时就显得有点那个什么疼。。。

网友:
stm32的SWD内部自带下拉和上拉电阻

网友(2015-11-28):
设计电好用到,学习了

网友(2016-03-07):
STM32L系列和STM32F系列 的复位引脚电路和 BOOT0 电路 配置应该有一样的吧?

网友:
不需要的!可要加个100K上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最好保留位置,之前F1用着没事,最近刚上F4发现找不到器件,后来发现需要加强上拉(1K)速度才能到500K,否 ...

我用的F4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一直用三线接口的路过,三线的话强烈建议加上电阻。四线没用过的说……(手里的下载器是自己画的……但是不懂事,做的三线的)

网友I(2019-10-20):
引用 网友H:
来来来,我给你说一下本质:SWDIO本来就是开漏的双向IO。SWCLK算是个输入的。好了,运用你的知识,决定要 ...

swdio应该加上拉,swclk应该加下拉;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swdio应该加上拉,swclk应该加下拉;

正解!
不接上下拉也能用,八成是别的地方替你接好了。

网友:
我都是加上下拉的,加上没出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正解!
不接上下拉也能用,八成是别的地方替你接好了。

STM32内部有上下拉电阻30k~50k;  如果需要更强的抗干扰,需要并联更小的电阻;但相应的,电路的功耗将增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