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58与LMV358的区别??

楼主(2012-05-09):
请教大神们LM358与LMV358有什么区别???

网友:
这个时间段来请教,真是有够爱学习的

网友:
自己看一下资料,什么都知道了。
把机会留给自己。

网友:
LMV358是低电压低功耗版本, 电压范围2.7到5.5, 而LM358供电可以到30V以上.

网友A:
凑个热闹

资料上说LMV358 是轨对轨

然后上我做了一下的跟随,0V输入时仍有50mV的输出?为什么,偏好多啊

网友:
轨到轨不是端到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凑个热闹

资料上说LMV358 是轨对轨

这个图也不知道啥意思, 等高手给解释一下

网友B:
对于LMV3xx, 负载在10k的时候, 负端最低到55到62mV。 正端最高到Vcc-8mV。

网友:
看看lmc6036的datasheet,他的轨对轨可以控制在5mV以内,负载越轻越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LMV3xx, 负载在10k的时候, 负端最低到55到62mV。 正端最高到Vcc-8mV。

多谢高手指教,明白了
楼上做跟随器时, 输入是0,输出50mV, 就很正常了

楼主:
查了下:
R-R运放一般工作在单电源供电状态下,输出电压范围基本接近于电源电压和地。输入的共模电压范围宽。常用到的R-R运放包括LMV321,LMV358,LMV324,AX4451等。请注意前面三种运放名称都是LMV,这些运放都有前缀为LM相对应型号的运放。LMV运放与LM运放封装管脚相同,只是LMV为输出满电压量程输出满电压量程。表格3- 1给出了LMV358的主要电气性能,它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可以低于0V。
表格3‐ 1 LMV358主要性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于LMV3xx, 负载在10k的时候, 负端最低到55到62mV。 正端最高到Vcc-8mV。

顶!!!

网友(2012-07-07):
LMV358不只是低电压,而且是低功耗,电源电流在200ua左右,主要用于电池做电源的电路。

网友C:
资料上说LMV358 是轨对轨

然后上我做了一下的跟随,0V输入时仍有50mV的输出?为什么

you do not understand what "rail to rail" means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you do not understand what "rail to rail" means.

what "rail to rail" means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what "rail to rail" means ?

millwood0 针对5楼所说的“资料上说LMV358 是轨对轨  然后上我做了一下的跟随,0V输入时仍有50mV的输出?为什么,偏好多啊”回帖——
——you do not understand what "rail to rail" means.

意指“你不懂得‘轨至轨’的含义。”

网友:
我理解的轨对轨就是说高电平能接近电源电压,低电平能接近0V。难道不是这样么?

网友(2014-03-29):
长知识了,谢谢楼上诸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