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S18B20最多能串接几个?单总线最大能接多少米啊?

楼主(2012-05-09):
如果只有1根单总线,能串接几个呢?最远多少米呢?好像官方PDF上面没有写啊

网友:
每一个DS180B20都是不同的 出厂时候有他的序列号 最多挂8个

网友A:
我见过挂32个的  传输300m  而且亲自测试过 成功的  据说还可以更多 但是没有实验过

网友:
能挂几个,决定因素在主控端

网友:
300个都搞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见过挂32个的  传输300m  而且亲自测试过 成功的  据说还可以更多 但是没有实验过 ...

300M???这个强悍啊~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300M???这个强悍啊~~

如果我没记错,是300M,那会一箱子电缆,很重。硬件电路上做了些改动,用于工业控制的

网友:
我自己做过两米的,挂了九个都很正常

网友:
正准备做,挂10个,每个2米......各位的意见参考了

网友(2012-06-11):
很想知道,硬件和软件的设计要注意些什么?

网友:
论坛有6个的,程序,不过好像不是搜索方式的

网友C(2013-02-07):
64个,400m,测试成功!

网友:
应用笔记写了

PDF是没写
你在美信官方网站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
关于 1-wire网络主机接口的设置 网络拓扑的设置 长线驱动的设置 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00M???这个强悍啊~~

注意大小写的区别,还算技术人员么?

32个,300米

64个,400米

指得是:每一个,都接400米线,还是在400米线上,接了64个??????????

网友D(2014-01-23):
引用 网友C:
64个,400m,测试成功!

请教下 你这么长的线 是用屏蔽双绞线 还是 普通的线?
双绞线的话,是VCC和GND一组,GND和信号线一组吗?
我在20m的线上 串了8个就有问题,读不到数据,连3个短的就行?
还请指教下,长距离传输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?

网友:
美信有篇讲长距离驱动1wire总线的APN,可以去看看。

网友:
我做过11x11x11温度场测试的设备,不过没有算过线有多长,点与点间是20cm, 是立方体组构的。
驱动电路要加强,不是MCU的IO直接驱动的。
DS18B20用的是三线方式,电源要供上,这些厂家的应用手册上均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请教下 你这么长的线 是用屏蔽双绞线 还是 普通的线?
双绞线的话,是VCC和GND一组,GND和信号线一组吗? ...

非屏蔽双绞线,两线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非屏蔽双绞线,两线制

你用的是寄生电源的方式吗?还是外加 强上拉的方式呢?能给个参考电路吗?谢谢啊 lw30402048@126.com

网友(2014-12-03):
我现在做的是六米一个接了三个,但是最远端的偶尔测出个负的两千多度的情况,请问怎么回事?

网友(2015-02-08):
引用 网友C:
64个,400m,测试成功!

做这么多点,能把参考电路和程序上传到网上,供大家学习吗

网友:
仿真过128个
实际接过64个
后来为了加速,分成16x4了。

网友(2015-10-11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我没记错,是300M,那会一箱子电缆,很重。硬件电路上做了些改动,用于工业控制的 ...

你这个电路做了什么改动呢?增加驱动吗?线缆是什么样子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