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如何解决Z轴是步进电机,停电后Z轴主轴掉下方法...

楼主(2012-05-09):
以前用伺服电机,可选配带刹车的,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现在选用了步进电机,厂里说没有带刹车,这样问题就来了,停电时主轴就会掉下来,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??谢谢!!

网友:
加配重??机械上可行么?

楼主:
问过厂家,说没有带刹车,奇怪别人是怎样做的啊

网友:
如果是丝杠,应该不会下掉的啊。

网友:
用抱轧线圈。

网友A:
滚珠丝杠就不会掉下来,或者用弹簧吊住

网友:
加配重??机械上可行么?
  可行。只是加了配重,起停、变速力矩大了许多,匀速运动基本不受影响。
  滚珠丝杠摩擦力小,会掉下的。

楼主:
弹簧吊住,这个方案可以考虑一下!!问一问机械师傅!!谢谢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滚珠丝杠就不会掉下来,或者用弹簧吊住。

  我也有一台  跟图片一样耶

滚珠丝扛的导程用小些也可以.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一台  跟图片一样耶

滚珠丝扛的导程用小些也可以. ...

台湾光纤雕刻机: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3795135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台湾光纤雕刻机:http://www.ourdev.cn/thread-3795135-1-1.html

我已改mach3系统+触控萤幕(撞机时找不到滑鼠)  视觉镜头可以留着,在mach3系统中,可以加个VBA程式,对应镜头中心与钻头中心位置,使用上会比阿莫的十字光标来的准确.   tw送出

网友:
装一个抱死的刹车,要通电才松开(我自己瞎想的办法,没试过哦)

楼主:
不知,阿莫的机器,Z轴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??

网友C:
如果不是太重的话可以在驱动器输出上并个继电器,用常开方式把电机短路,就是通电断开断电短路这样。

网友:
有步进电机带刹车的,网上有好多

网友:
可以设置成通电后恢复断电时位置吗?

网友:
我有好办法,不过现在说不清楚,等我这两天拍张图片贴上来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是太重的话可以在驱动器输出上并个继电器,用常开方式把电机短路,就是通电断开断电短路这样。 ...

同意你的看法,我在自己做的机器上有这样用过,不过前提是Z轴力不可以太大,要不还是不行的,不过你这个室用在丝杆上,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很简单,断电后将步进电机的几根电源线短上就行。用继电器。一般雕刻机厂家都是这么做的。

网友:
用皮带的话就加弹簧

网友(2012-09-04):
步进电机通电工作时,继电器已断开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