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层按键的检测

楼主(2012-05-09):
一个简单的代码:
if(keyV == key_short_press_k1)//第一个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 ==key_short_press_k2 )//第二个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>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V == key_short_press_k3)//第三个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+=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我想第一个键按下的情况下,按不同的键实现不同的功能,这里我能检测到第二个按键按下的变化,但就是检测不到第三个的按键变化。不知为什么?
这里有个默认的优先级,第二件的检测要优先于第三个按键的。但是我复位后按下第一个按键后,直接按第三个按键,还是没反应。按道理说在第一个键按下的情况下,就去检测第二个,若第二个没按下,就去检测第三个吧。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贴一下按键检测程序,单从这段代码看,貌似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需要硬件支持才行…上电路图再说

网友:
你的按键是怎么接的?一根io一个按键?
会不是硬件上冲突?

楼主:
我是一个IO接一个按键的

网友:
同意2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