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贴...关于adsp21489

楼主(2012-05-09):
小弟刚接触这块片子,想问下这款芯片属于低端还是高端?还有就是芯片本身带的几M的ram和rom,功能又是什么?

楼主:
没人啊...还是我问的不对?

网友:
自己找datasheet看。

网友A:
这是第四代SHARC DSP,主频400M,32位浮点DSP,当然算高端了。内部RAM可以作为数据或程序空间,运行速度可以达到DSP同主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第四代SHARC DSP,主频400M,32位浮点DSP,当然算高端了。内部RAM可以作为数据或程序空间,运行速度可 ...

是的,但是为什么在datasheet上会写32bit/40bit呢,40是不是指的寄存器呢?

网友:
40位是ADI自己的扩展精度浮点格式,它的DSP核寄存器是64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