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A如何反汇编??操作步骤???

楼主(2012-05-09):
有一BIN文件,想用IDA反汇编,网上查了下它的操作步骤,
步骤1是选择处理器类似,因为我的是AVR,所以我选的是AVR
步骤2是设置ROM,RAM的大小,起始位置,我里我就糊涂了,不知怎么设???
步骤3是按G找到地址,他们说的找到地址是指哪里的地址??
步骤4是按C即反汇编
好像挻简单,但我却不知怎么做啊??

网友(2016-05-29):
AVR 你要知道针对的型号是多少,有了型号就知道通常 flash 和 ram 的开始地址在那里。
C 地址就是你在什么地方开始反汇编,因为二进制里面没有说入口地址是那里,如果
随便挑一个地址有可能在一条汇编指令的中间开始反汇编,当然结果就会不对,而且
影响后面指令的反汇编。

如果没有其他信息你可以通过reset 地址和中断向量入口来找代码的起始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