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STM32的RTC彻底失望了,下血本用DS3231了

楼主(2012-05-09):
对STM32的RTC彻底失望,下血本用DS3231了
STM32的RTC 真失败
测试了N次 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,把货发了
冷不丁哪天就TMD停振不工作

网友A:
曾经折腾几个晚上无果,后来查资料发现电容问题,买几个6pf的电容换上好了一段时间,后来有偶尔会挂。

网友:
很打击人哦,用STM32的RTC从没出过问题,很多人说RTC不稳定,看来无风不起浪

网友:
想问一下,STM32的RTC出现故障时是罢工一会然后又会再启动还是罢工后一直不工作呢?

网友:
可能要用好 STM32 的 RTC 需要比较深的研究吧,不过在时钟芯片满天飞的年代,很少有人会这么做了 —— 从这一点上来说,STM32 的 RTC 我认为是失败的!

网友:
换了6p电容,6p晶振之后,好像没有很大的问题了

网友:
看来还是外置的比较靠谱点啊,呵呵

网友:
如果换电容能解决,我觉得还是匹配的问题吧。当时用4069做实验时发现手一摸芯片速度立刻就变慢了。

网友:
电容串联,减小容量应该有改善?

楼主:
EPSON,KDS的6PF 5PPM -10/+60度范围的晶振都上实验了
国产的不到1RMB的RTC IC ,随便淘宝上选一款都不会说不起振
这个STM32的RTC,要求的晶振的价钱快赶上RTC IC了,还问题多多,最关键的是测试的时候他或还工作,出货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停了,时不时的冒一个出来,这些不工作的断电后(RTC也断),放放不管他,保不准什么时候你上电 他又工作了。。。真折腾
PS :我用的STM32F103C8T6

网友:
貌似ST CM0 RTC有所改进。

网友:
DS3231不错,用了几年了,就是个头有点大。

网友B:
我在使用中,偶尔也发现RTC不起震现象。大多数情况下,都是另换个晶体就解决了。 看数据手册,对晶体的负载电容要求比较高

网友C:
老王你OUT了,美信没给你寄邮件呀,DS3231的弟弟出来了,性能没啥变化,就是个头小了,SOP8

网友C:
嗯嗯,弟弟来了
$2.77 @1k
名门之后,价格有点

网友:
呵呵,出货不少了,有RTC不起振的
换!
OK了

网友D:
没有啊,近千台设备运行1年多没发现一个。
也许加那个电阻出的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啊,近千台设备运行1年多没发现一个。
也许加那个电阻出的问题?

最开始就的板就没加!已经改板N次了,现在还得改 换RTC

网友:
DS3231比较好用,内置晶振,好用哦!

网友:
很多人反映有问题,不管什么原因,那说明STM32的RTC确实不好搞。wangguanfu兄的东西应该对成本不敏感的吧?直接换了算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RX8025跟DS3231这两个比性价怎么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开始就的板就没加!已经改板N次了,现在还得改 换RTC

哦,不过我的VBAT用纽扣电池供电的

网友E:
DS3231要小心了,资料上说用5V没问题,结果我用5V了发现时间快1.6倍,换成3.3V工作了才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嗯,弟弟来了
$2.77 @1k
名门之后,价格有点

DS3232真是身价高啊。

网友:
俺一般就价格时钟芯片,不为老板省那几个钱。

网友:
使用STM32目前还没有发现很大问题的路过。。。

网友:
我很早就知道STM32 RTC有问题,STMicroelectronics没发文给你们吗?
换6P 晶振也没用,夏天OK...冬天死.....

网友:
新产品应该没这个问题了吧?
stmf2,stm32f4难道还有这个问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PSON,KDS的6PF 5PPM -10/+60度范围的晶振都上实验了
国产的不到1RMB的RTC IC ,随便淘宝上选一款都不会说 ...

同感呀!我都想放弃自带的RTC了,真JB差劲!有时好有时坏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想找个低功耗的有源32768,没找到

网友:
看看我以前的帖子,买了一种晶振后解决了,不过成本也挺高,晶振就1块多了
这种RTC,就像前面那位说的,夏天OK,冬天死
我在深圳OK,拿到北方的防空洞里就挂了,温度一低就无法起振

网友:
ds3231批量价格大概7-8块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老王你OUT了,美信没给你寄邮件呀,DS3231的弟弟出来了,性能没啥变化,就是个头小了,SOP8 ...

非不差钱的主啊 ,还是先让它哥上吧

网友:
stm32f2    stm32f4没这个问题了吧?

网友:
最近,我也要出一批板子,先试一下STM的RTC效果如何,实在不行就外加。好像网上说的真的很差。

网友:
没试过RTC。

网友:
一直用PCF8563路过

网友:
当初有些人都说不会或是改6P晶振....等,自己量产就知道了,....夏天OK冬天进入冬眠状态...醒不来
安富莱的开发板已经改板N次了,最后换到手软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使用中,偶尔也发现RTC不起震现象。大多数情况下,都是另换个晶体就解决了。 看数据手册,对晶体的负载 ...

这种问题最头大,不用换只要手摸一下就会好的,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坏了

网友F:
一直在用DS3234挺好

楼主:
我LZ位的板实际用了2颗STM32F103C8T6的,其中一个专做信号处理(FFT),另一颗做人机交互控制(有用RTC)
现在是1想把人机交互控制的那颗外加RTC解决或2直接换其他MCU,2选1。。。
直接换其他啥MCU还没想好。外加RTC IC能最快解决问题,不过成本就多多了
计划先1后2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嗯嗯,弟弟来了
$2.77 @1k
名门之后,价格有点

关注一下DS3232M。 以前用过DS1302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关注一下DS3232M。 以前用过DS1302。

哇,负数,居然没有挂,厉害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哇,负数,居然没有挂,厉害厉害

也许是站长奖励的时候手下留情了。

网友:
是所有的RTC都不好搞,主要还是晶振的品质与匹配问题造成的,还有和布线有那么一点点关系。晶振也是有电压要求的,有的要求低,有的要求高一些。

网友H:
换用NXP的吧,呵呵。一个DS3231也不便宜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换用NXP的吧,呵呵。一个DS3231也不便宜呀

NXP的LPC175X,176X,RTC毛病一样有,和批次有关,178X还不清楚(我手上有这个1788 还没做好板呢)

网友I:
如果你的产品连接互联网可以从时间服务器上取时间,使用UDP协议仅仅发一个包收一个包,精度还是不错可以用来校对时钟,未必适合你的情况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如果你的产品连接互联网可以从时间服务器上取时间,使用UDP协议仅仅发一个包收一个包,精度还是不错可以用 ...

如果RTC仅仅是算时间当然是没问题了,就算没有RTC都没关系。但更多时候RTC是用来做低功耗唤醒的,RTC停了板子就是死翘翘了,这不是NTP救得了的。

网友K:
其实,我也外挂了个PCF8563,但是好像问题不大了,就没有用外置的,不知道哪天会不会出毛病,奶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直在用DS3234挺好

刚知道有ds3232,这又提到ds3234。
查了一下,ds3232是I2C接口,而ds3234是SPI接口。
更喜欢ds3234,因为SPI操作简单,速度高。

网友G:
ds3232价格是$2.77 @1k, ds3234价格是$3.36 @1k. 都不便宜,喜欢哪一个就选哪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ds3232价格是$2.77 @1k, ds3234价格是$3.36 @1k. 都不便宜,喜欢哪一个就选哪一个。

一分价钱一分货,DS3234还是很不错的,当然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,用SD2068要比DS1203、PCF8563一类的芯片性价比高得多,功能也多一些!

网友:
这RTC是天价啊,够买几颗便宜的MSP430当RTC用啦。

网友:
ds3231内置晶振并带温度保偿不错啊

网友:
ds3231的缺点是脚太多了,在PCB上占一大块位置。

网友L:
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我的STM32F103RE的RTC,每天可以比北京时间快8秒,真神奇,一个月可以快4分钟。还让人活不,一年可以快一个小时。但是并没有像楼主所说的罢工,就是不准罢了。对时间要求不高,每个月调一次还是可以的。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来RTC不是很可靠?以后得小心一下了

网友:
我用DS1302做过一批,目前不良在1%左右

网友I:
引用 网友J:
如果RTC仅仅是算时间当然是没问题了,就算没有RTC都没关系。但更多时候RTC是用来做低功耗唤醒的,RTC停了 ...

stm8 有自动唤醒功能,不晓得stm32有没有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stm8 有自动唤醒功能,不晓得stm32有没有。

时钟停了还怎么自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不看不知道,一看吓一跳,我的STM32F103RE的RTC,每天可以比北京时间快8秒,真神奇,一个月可以快4分钟。还 ...

STM32有微调功能,我的每个月可调整快慢 8 秒左右
SetRTCCalibrationValue(RTC_Calibration);

网友:
注意下晶振和电容,还有PCB板走线不要太长(不过貌似这个是常识)。
内部RTC是用来节省成本和减小PCB体积用....

网友:
SD2403如何,内置晶振和电容的,只不过是DIP的,个头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时钟停了还怎么自动?

我看你肯定没有用过stm8,AWU是用内部128k RC 振荡器驱动的,当然也可以用hse分频驱动,但你觉得我会用吗?

网友:
申请了DS3231M样品,搞个钟玩玩

网友:
记录大家的经验教训,
以后用RTC时上高低温试验

网友:
看来RTC问题多多啊

网友(2012-06-15):
引用 网友K:
其实,我也外挂了个PCF8563,但是好像问题不大了,就没有用外置的,不知道哪天会不会出毛病,奶奶的 ...

我的终于出问题了,烦死了,看来要用外挂的PCF8563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DS3231要小心了,资料上说用5V没问题,结果我用5V了发现时间快1.6倍,换成3.3V工作了才没问题。 ...


确实!
DS3231号称有温度补偿,实际上对它的供电电源的电压却异常敏感
我用两节一号干电池串联供电,因为是新电池,电压在3.12V左右,时间就走得快,大约每小时快3分钟,换上旧电池,电压3V左右的,则每小时误差变成10秒以内

英文PDF看了N遍,参考了N个别人的驱动程序,毛病是一点没变

都想买个最便宜的导航仪,当成电子钟来用了,毕竟时间非常准确,虽然费点电

网友M:
都想买个最便宜的导航仪,当成电子钟来用了,毕竟时间非常准确,虽然费点电

LS最后一句是亮点

网友:
看来器件的一些新功能还是等待接受人民的检阅后才可大胆使用,不然还是保守一点好啊,用外部rtc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LS最后一句是亮点


DS3231,至少我买到手的那三片,走时准确性都不咋的,3.3V电压下,是越走越快

不知道是我的编程智商有限,还是买到了山寨货,我估计DS3231不会有山寨货

网友(2012-11-15):
ds3231价格不菲呀

网友:
stm32f407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:
实际上对它的供电电源的电压却异常敏感

Voltage stability is 1ppm/v, per the datasheet.

Maybe you got a fake?

网友:
我也发现STM32的晶振电路不怎么皮实。我用那种大个头的无源8M晶振,竟然不起振,后来换成小个头的就行了

网友:
5v考虑ds1307

网友N:
    其实,在32.768K的晶振引脚上并个上M的电阻就没事了,哪有那么多问题啊。
    主要是STM32的LSE反馈电阻有点大,并个电阻,就能减小反馈电阻,提高启振系数。相应的,LSE的功耗就会大一点。
    不过,没关系,STM32在使用外部电源时,内部软开关会把LSE的电源切换到外部电源的。
    1个40mAH的小电池,用3年应该没问题。
    3年,你这个产品还会不会还在使用都是个问题了。说不定早升级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在布PCB时会把外置的挂着,但LZ的晶振也换好一点吧,之前我也是用这颗晶振,用烙铁烫一下,性能就不行了,现在改用4脚了的

网友O:
81楼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
其实,在32.768K的晶振引脚上并个上M的电阻就没事了,哪有那么多问题啊。
    主要是STM32的LSE反馈电阻有点大,并个电阻,就能减小反馈电阻,提高启振系数。相应的,LSE的功耗就会大一点。
    不过,没关系,STM32在使用外部电源时,内部软开关会把LSE的电源切换到外部电源的。
    1个40mAH的小电池,用3年应该没问题。
    3年,你这个产品还会不会还在使用都是个问题了。说不定早升级了。

网友(2013-01-01):
mark 81楼的解决方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曾经折腾几个晚上无果,后来查资料发现电容问题,买几个6pf的电容换上好了一段时间,后来有偶尔会挂。 ...

不是电容的问题,而是晶振一定要使用内部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,注意这个负载电容不是晶振引脚上的那个电容,这类的晶振比较不常用,但是在低功耗方面效果显著,晶振引脚上的电容值一般在7pf-10pf之间,不过话说回来了,即使是晶振和电容都达到官方文档要求也不一定就是100%的稳定,我公司产品曾经遭遇这样的问题,非常头疼,ST官方技术人员也过来帮忙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,STM32的RTC受环境因素影响比较大,温度、湿度变化都有可能造成不起振,但是这种故障又是不确定的,有时好有时坏,有时在你用示波器碰一下晶振引脚就又起振了,甚至用热风枪或电烙铁烫一下就好,我个人的经验为:1、RTC晶振部分PCB走线一定要谨慎,引线不可有过孔,不可过长 2、电容选用7pf-10pf之间的品牌电容(误差为1%)。 3、晶振一定要选用负载电容为6PF的,误差为+-20ppm,不知道这类晶振能不能做误差为+-5PPM的,如果选用+-5PPm的应该能确保90%以上的稳定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其实,在32.768K的晶振引脚上并个上M的电阻就没事了,哪有那么多问题啊。
    主要是STM32的LSE反馈电 ...

我使用过这种方法,没用的,遇到不起振的产品,你在晶振引脚上并接电阻也没用,我工程产品上一直都有在VBAT上接小电池(主要是给GPS模块做备份电池),基本上没什么效果。

网友N:
我公司产品曾经遭遇这样的问题,非常头疼,ST官方技术人员也过来帮忙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你认为ST的技术人员,就是万能的吗?
      在技术公司干过的人都知道,凡是被公司派出去做售后服务的人员,很少有可能是公司的研发骨干的。公司的研发骨干是很少出差的,因为时间耗不起,除非是能影响到大订单的情况。
      我们原来公司的情况就是,我很少会出差的。绝大多数出差的人,是我们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和测试人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公司产品曾经遭遇这样的问题,非常头疼,ST官方技术人员也过来帮忙都没有彻底解决问题

---------------- ...

我不是说ST的技术人员是万能的,只是在说明RTC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难解决.......
有困难找原厂技术支持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网友:
这里用外部32.768K的有几个认真去用gmcrit算过增益预量Gain(margin),这里不是简单的找个CL=6pF就完事。

网友:
STM32内部的RTC很好用,LZ可能是没有用好吧。另外外置的RTC芯片尽是假的,用假的芯片后患更多。当然,真的也比较贵。

网友:
刚发出去的板子 对要不要加个外部RTC纠结了半天,最后没加。。。但愿别出大问题。实验室环境。

网友:
使用EPSON的6P晶振,批量没发现问题。不过只用在一款产品上·,后续产品全部改了。伤不起呀,一个晶振2块钱。

网友:
我看卖32.768k晶振的不是一般都标出此晶振的适合的电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81楼给出了解决方案。

其实,在32.768K的晶振引脚上并个上M的电阻就没事了,哪有那么多问题啊。

刚才看手册那个RF有5M,确实挺大的。

网友:
看来,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啊!

网友:
用STM32 RTC用得抓狂的飘过

网友:
http://home.eeworld.com.cn/my/sp ... o=blog&id=3176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