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精度交直流功放直流漂移问题 请教

楼主(2012-05-09):
公司有一款高精度交直流功放    输出信号DC:0.1~30A     AC:0.1~30A     频率:0~1KHZ   电流精度0.5%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信号时至少要保证1mA的精度(例如100MA,200MA,500M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恒流输出,电压最大幅值15V,机器主要用于电力系统测试方面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板子结构     前级为 28V  450W左右的半桥开关电源  管子用的是IRFP460LC 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后级为 一个H桥功放电路,4个管子型号IRFP3206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霍尔传感器串联在回路中   型号为  HNC025A    一种多量程电流传感器   厂家  南京中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桥控制方式为SPWM控制方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P出来的信号经过PID调解过程  与40KHZ三角波载波比较 产生四路控制信号控制H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字部分AD芯片用的是16位的DAC7644(应该不存在问题吧)

                  交流信号放大说白了 就是 一个逆变器
                 现存在 一个问题 :在小信号输出时  比如1A以下,
                 输出方式若为AC ,   则输出电流基本不怎么变化,最多只有1~2个mA的变化(交流里的直流分量可用软件校正,不是问题);
                 输出若方式为DC ,  则随着时间的变化(从开机到1小时左右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流值可能有20~30mA的变化;(输出直流时,H桥只有2个管子工作)

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交流不漂 ,只漂直流呢?

                  怀疑以下几个方面可能有问题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:H桥MOSFET 的导通电阻 存在正温漂 ,I=Vin/(RL+Rd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 SPWM控制板运放的问题(运放用的都是OP2177 OP275),PSRR, Vos ,Ios的影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:霍尔传感器的问题,温漂(霍尔传感器内部本身也是一些运放电路)采样点精度本身存在误差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:28V电源的的问题?纹波,不知道对后级有没有影响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:运放的正负12V电源问题,运放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的供电的;

              目前进展:
                      1:我用+28V的线性电源给H桥供电,H桥功放出1ADC       监测1小时,照样跟用本身半桥的28V电源一样,输出直流存在很大漂移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我用导线把霍尔传感器部分 和SPWM控制板单独 引出来,用电吹风,外部加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电吹风吹SPWM板 几乎无变化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吹霍尔传感器,输出直流时 输出变化明显,输出交流时,几乎没什么变化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吹H桥部分,输出有变化,但变化不大,有几个mA的变化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前看来可能是霍尔传感器的问题,要坐温度补偿的话  要怎么做啊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还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原因引起 直流放大时,存在直流漂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望各位大侠帮再下看看。

附:
1:霍尔传感器参数

产品说明:
HNC025A是利用霍尔效应和磁平衡原理的一种多量程电流传感器,能够测量直流,交流以及各种脉冲电流,同时在电气上是高度绝缘的。

电参数:
典型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大值
额定电流IN          25A.T
量程IP           0~36A.T
测量电阻RM       最小100Ω, 最大190Ω
最大误差(25℃)       ±0.6%
额定输出IS           25mA
电源电压VC         ±15V(±5%)
匝数比           1-2-3-4-5:1000
失调电流(25℃)    ±0.02mA   ±0.05mA
残余电流(3倍IN)   ±0.1mA   ±0.35mA
失调温漂0℃~25℃   ±0.06mA   ±0.1mA
    25℃~70℃   ±0.25mA   ±0.35mA
功耗电流            10mA+Is
绝缘强度           2.5KV/50Hz/1min
线性度              <0.2%
响应时间             <1μS
带宽              0~150kHz(-1dB)
工作温度           C档-10~70℃  E档-40~85℃
储存温度           C档-40~85℃  E档-55~125℃
次级内阻             110Ω(+70℃)
初级内阻             <1.25mΩ/匝

2   PID调节部分电路

3  H 桥示意图

楼主:
第一次发帖呢。。。

网友A:
记得看过带温度补偿的霍尔电流传感器。

外加补偿得知道器件的温度曲线。

网友:
我的理解:
失调温漂0℃~25℃   ±0.06mA   ±0.1mA
匝数比1:1000
那么还原到原边的电流就是
0℃~25℃   ±0.06A   ±0.1A
可以换个型号试试

网友B:
先用恒定负载,设法搞成开环,看反馈信号是否漂移。以确定反馈通路是否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记得看过带温度补偿的霍尔电流传感器。

外加补偿得知道器件的温度曲线。 ...

推荐一个型号~  我看看~ 谢谢~
  是不是霍尔传感器的问题,测量100mA 信号时 没这么高的精度。  看它的数据都是 给出25A 额定值时的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用恒定负载,设法搞成开环,看反馈信号是否漂移。以确定反馈通路是否有问题 ...

开环试过~  我就是把 霍尔传感器反馈信号  与PID部分电路的输入断开,如PID 调节部分电路,我去掉R13(2.7K)电阻。
                   测试1ADC输出, 输出电流还是变化的      经霍尔传感器的反馈信号IFB   电压 也是变化的~

网友:
交流反馈用电流互感器串在输出回路,程控功率源就是这么干的。直流反馈可以考虑分流器之类的。

网友C:
霍尔传感器肯定存在线性精度问题,可以考虑做量程变换例如最大量程穿一圈,小量程按比例增加圈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霍尔传感器肯定存在线性精度问题,可以考虑做量程变换例如最大量程穿一圈,小量程按比例增加圈数 ...

恩  我就是怀疑 是该型号的 霍尔传感器线性有问题   特别是在小电流时~
    明天换个型号看看·~~
  这个传感器不能采用在原边多绕几匝的方式,它的封装是下图那样的   不是中间穿孔样的。    选择不同的脚位,即可选择量程 ,最小量程额定值是5A(可以选择5A  6A  15A 20A  25A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