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基于单片机的低成本纳秒级计时方案

楼主(2012-05-09):
有没有基于单片机的低成本计时方案,要精确到纳秒级的,可以增加器件但是不至于成本增加十几倍几十倍的?

网友:
1ns,1GHz.
帮楼主顶,也想知道结果。

网友:
1ns??  起码需要1ns的检测电路吧,光这个就不便宜…………

最便宜的还是1Ghz的逻辑分析仪方案吧。

网友:
估计没有几百上千是不是连器件都买不到?

网友:
以前都是用半导体延时,然后同步锁存.

网友:
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,想都不用想。

网友:
如果就是个计数  单片机在这里无足轻重(输出速度要求不高的话)

问题在于  那个采样计数电路

网友:
这个要求有点高啊,1ns 单是这样的采样元器件就很难找的,我劝还是不要考虑成本了,有钱就砸吧!

网友A:
有2.4GHz国产频率计,才200块左右一个,坐等有人买来拆解,哈哈,不过估计那芯片也买不到.
1GHz其实也不算多高的频率,2.4G PA才多少钱一个?2.4G计数器的难度也不会比2.4G PA高.

网友:
MB506,电子报自制频率计的前级。1/64分頻。

网友: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小鬼子做过一个东西 用了个啥器件做了个分频 好像也能上G的样子

网友B:
看看TDC-GP21吧,超声波流量计用来采集时差信号的

网友:
LZ是不是看错,把uS看成nS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看TDC-GP21吧,超声波流量计用来采集时差信号的

正想说这个,据说是ps级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有2.4GHz国产频率计,才200块左右一个,坐等有人买来拆解,哈哈,不过估计那芯片也买不到.
1GHz其实也不算多高 ...

你想多了,一片拆机MB506不到5块钱,最高分频比1/256,2.4GHz分下来也就10MHz不到,直接弄进单片机Timer就完事了,甚至单片机都不用,几片74HC就搞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正想说这个,据说是ps级的

超声波没什么,但超声波流量计不简单。

楼主对ns没有一点惧怕感,佩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想多了,一片拆机MB506不到5块钱,最高分频比1/256,2.4GHz分下来也就10MHz不到,直接弄进单片机Timer ...

给你个1ns的单个脉冲,怎么分频?怎么计数?可参考带宽g级以上的示波器触发电路?

网友:
ns级延时是可以的,但单片机检测得到吗?至少单片机的系统时钟得比延时高一个数量级才行啊

网友:
指日可待吧,当年刚有8031的时候谁想到单片机的加法器可以到100MHz
另外,我用过频率到6G的计数器,挺好用的,比如HMC705,并行口控制的,用最廉价的单片机控制即可。
如果2G以内的频率,hmc394是不二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