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pga与68013通信,需要手动复位

楼主(2012-05-09):
最近弄FPGA与CY7C68013的通信,遇到一个问题,向大家请教。
FPGA通过同步写FIFO的方式向CY7C68013写入数据,但是把板子插入电脑后,必须要对68013进行手动复位,FPGA才可以写入数据到68013中,
如果不进行手动复位,68013的FLAGB(FIFO FULL)信号一直无效,也就是数据没有写进去,手动复位后,FPGA就可以写入数据了。
我感觉非常奇怪,不知道是硬件设计的问题,还是程序的问题,请弄过68013的高手们指点一下,非常感谢。

网友A:
把你的复位代码加到TD_INIT里面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你的复位代码加到TD_INIT里面就行了。

你的意思是,在TD_INIT里添加使68013复位的程序吗?
我现在需要手动复位68013才能写入数据。

网友:
你复位时要写一些寄存器吧?这些代码放到初始化函数里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