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路大虾:小到不能再小的问题,关于S3C2440开发板

楼主(2012-05-09):
朋友借一开发板给我玩,发现电源不见了。
网上查到,5V DC电源即可。
请问,对电流有啥要求么?
找到一个电源OUTPUT:5V +/-0.35   ------  200mA DC
可以用吗?

楼主:
太简单没人肯指教指教?

网友A:
带屏的话要用1a左右的,国产电源都嘘标的,你自己试试呗

网友:
200ma 太小了。至少1A,屏幕 3.5 的都接近200 ma 的背光了。

网友:
我的4.3存屏,电流2A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屏的话要用1a左右的,国产电源都嘘标的,你自己试试呗

多谢各位鼎力相助。
昨天继续查资料发现,对电压的要求是不超过7V。对电流没找到要求...
最少要1A的话,那只能去另买一个咯...

网友:
电压应该关系不太大,关键是看板上的DC-DC变换器的最大允许电压。像12V的板子,一般接24V都不会有问题(只是效率变低,发热变大)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各位鼎力相助。
昨天继续查资料发现,对电压的要求是不超过7V。对电流没找到要求...
最少要1A的话, ...

找个诺基亚的充电器就好了,和国产小充电器1A的效果差不多。

网友:
至少得1A,
以前自己拿2576把电池转换到5V,
给开发板供电,
发现芯片有些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