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里面我想知道我画的封装是否错了.想1:1打印出来,怎么设?

楼主(2012-05-09):
如题,大侠们.你们碰到过这种情况没? 画好了一个封装.我想知道封装是否画错了.我想打印出来.如果设置啊.

楼主:
问题,已经解决了.先画好之后呢.然后 保存为 CAD 格式的文件.然后在CAD里面打开文件.然后在CAD 里面设置就OK.

网友A:
把比例调为1:1就好了。

网友:
上面楼主正解!

网友:
是的,按1:1打印即可

网友:
为了省纸,可以调整一下页边,省的老是在中间!

网友:
你还要设置一下有些层不要输出。有些层要输出。设置方法跟上面差不多。

楼主:
嗯? 我打印机上面没有这个选项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比例调为1:1就好了。

我打印机上面没有这个选项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