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300 与串口摄像头

楼主(2012-05-09):
最近忙于一个项目,想通过一个串口摄像头,输出的是jpeg格式的图片,通过gsm模块sim300把拍摄的图片以彩信的方式放松给另外一个手机上面,希望做过该此类项目的大侠们给点只是补充一下,现在最不明白的是就是那个彩信的信息格式,与jpeg之间的关系,求指教

楼主:
啊。。。。。。那不行啊,我不是故意的,以后不这样了

网友A(2012-07-12):
请问你用是那个型号的摄像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用是那个型号的摄像头

国产的一个,是串口操作的,你淘宝一下串口摄像头就能找到了

网友(2012-12-03):
不知道你的结果怎么样了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和你一模一样的 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指点呢

网友:
我发过普通彩信和GPRS邮件,QUCTEL的模组,要先上传图片到模组内部。
发个上传命令,如:(45058代表JPEG文件大小)
AT+QFUPL="PICT0001.jpg",45058,20
等返回  CONNECT
就往串口连续写入 JPEG文件的数据(二进制)。写入一定字节数,就
+QFUPL: 45058,258a
表示成功,就可以做下一步

SIM的应该也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