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马潮老师,状态机按键程序原来判定1个键,如何判定...

楼主(2012-05-09):
看过马潮老师的书,从中学会了按键状态机的理论,受益匪浅,也实际应用到了矩阵键盘中,现在有个项目用到5个按键,而且都是独立的(一个IO接一个按键),可是这五个按键都在不同的Prot口上,有两个在PORTB,有两个在PORTC,还有一个在PORTA,这个时候如何应用状态机的思想呢,这个时候的键值该怎么设计呢?请马潮老师及各位大侠多多指教,谢谢先

楼主:
或者程序该怎么设计,用一个按键扫描函数来读取这五个不同port口的按键?

网友:
同样的思路,10ms间隔读一次所有按键的IO电平,有变化则进入按键确认态,再读取所有按键IO电平,如果还是刚才那个键按下,则判断为该按键有效,进入等待按键释放态,继续读所有按键IO电平,如果按键释放了则返回键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