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是啥型号的单片机,高清图在内.

楼主(2012-05-09):
图中红圈中是啥单片机?原来模块用的是STM8,现在换成这个了。是一个433M无线模块上的.

楼主:
20脚的单片机?看型号看不出来

网友:
打开ST的MCU.的PDF看下

网友:
夏天到了,换清凉装

网友:
有可能還是STM8

网友:
没有Logo,绝对山寨。可能就是不想被复制而选择了偏门的芯片。鼓励一下,看谁能找到厂家。

网友:
估计是打磨后又写上的字!

网友:
估计还是STM8吧

网友(2012-07-23):
这个比较难吧

网友:
STM8S103F3U6,非常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