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GB LED 单片机PWM 调光控制(256级)

楼主(2012-05-09):
下午刚弄出点效果。手机不太争气。灯光太亮了。http://www.tudou.com/programs/view/D5AbTgko4SA/

网友:
亮度 256级还是 ??????

楼主:
目前还没做亮度。。抱歉

网友A:
楼主可以用mbi6024。很多屏就用这个芯片点RGB灯。布线很简单
下面是我画的32个RGB灯的图,想做板的。后来没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用mbi6024。很多屏就用这个芯片点RGB灯。布线很简单
下面是我画的32个RGB灯的图,想做板的。后来没 ...

顶一下!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顶一下!!!

嘿嘿。。6024很贵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嘿嘿。。6024很贵的。。。。

感谢!这下可以玩大点的了。。。

网友C(2012-07-24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用mbi6024。很多屏就用这个芯片点RGB灯。布线很简单
下面是我画的32个RGB灯的图,想做板的。后来没 ...

板子都画了,干嘛不做呢?

网友D:
想请教一楼主,为什么我100级pwm调出来的颜色没有你那么均匀的,可以看到本身的原色。还调不到黄色,不知为什么,求楼主解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板子都画了,干嘛不做呢?

6024太贵。。。没米。。。

网友E:
#define write 0xffffff
#define red   0xff0000
#define green 0x00ff00
#define blue  0x0000ff
#define yellow 0xffff00
#define color1  0xee9611
#define color2  0x9d0043
#define color3  0x00cd00
#define color4  0x68228b
每行最后面的0xXXXXXX是做什么用的,谁能给我讲讲呀,谢谢~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#define write 0xffffff
#define red   0xff0000
#define green 0x00ff00

RGB颜色值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想请教一楼主,为什么我100级pwm调出来的颜色没有你那么均匀的,可以看到本身的原色。还调不到黄色,不知为 ...

你说的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。视频中看着很均匀,实际中和你描述的一样,仔细看也是可以看到的三基色的。而且黄色也不是很标准。
我查了一下资料,也无法解决掉。。。实际中加一个外罩,或者从远处看还是比较好的。

网友:
收藏了,不错呀!没玩过RG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GB颜色值啊。

呵呵,谢谢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这种问题我也遇到了。视频中看着很均匀,实际中和你描述的一样,仔细看也是可以看到的三基色的。而 ...

3个灯,不同位置,没法调得很均匀的。黄色用G、R,应该调得出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3个灯,不同位置,没法调得很均匀的。黄色用G、R,应该调得出呀。

距离近了还是可以用肉眼看得出。可能距离才能产生美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距离近了还是可以用肉眼看得出。可能距离才能产生美吧

照墙上,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个颜色的灯的亮灭~!加导光罩,就看起来舒服点了~!

网友(2013-02-06):
需要柔和处理的,也就是要加外罩!!!

网友:
不错,记号一下.....

网友:
借鉴一下,

网友(2013-03-30):
引用 网友C:
板子都画了,干嘛不做呢?

我也画了很多版子,没有做

网友:
多谢分享  拿来有空看看

网友:
谢谢楼主,现在正在做LED混色

网友(2013-05-25):
不错,直接用定时器?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修改原因:颜色值怎么得来???

网友F:
很好,最近试着调试RGB,想做个“光”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很好,最近试着调试RGB,想做个“光”盘。

用雾色的会好一些。否则有强迫症的人看着很不舒服

网友:
同样mark一个

网友:
学习了,也在做RGB调光。

网友(2013-08-17):
好东西,先收了,多谢楼主

网友(2013-11-21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可以用mbi6024。很多屏就用这个芯片点RGB灯。布线很简单
下面是我画的32个RGB灯的图,想做板的。后来没 ...

最近也想做RGB显示的,这个芯片是怎么用的啊,我在网上都没找到

网友:
板子都画了,干嘛不做呢?--------------估计制板费很贵!

网友(2014-02-18):
你好,http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 ... ?quesup2&oldq=1能帮解答下吗?

网友(2015-11-11):
现在做RGB的话,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