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谁能推荐一款用的比较多的多路温度采集芯片?

楼主(2012-05-09):
请问谁能推荐一款用的比较多的多路温度采集芯片?

网友:
这个真的很少,要么低成本的PN结,这个,缺陷比较大,使用环境限制较大,热电偶的话,美信只有一路的,价格不便宜,好像只支持K型,你如果不是专业做温度采集的,还是淘宝买模块吧。价格也不贵的。

网友:
用多个18B20,串在一起,然后随便找个单片机读取数据就行啦!

网友:
18B20就可以。。。

楼主:
要PT100的,不要DS18B20那种传感器的

楼主:
PT100能不能通过CD4052后经过AD623然后进AD采集芯片?

网友:
LS的方案很好的. 很多厂家都这样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T100能不能通过CD4052后经过AD623然后进AD采集芯片?

首先,PT100是电阻信号,你要转换成电压信号才能采集。。。。所以,电路嘛,比热电偶少许复杂。

网友(2012-06-19)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PT100是电阻信号,你要转换成电压信号才能采集。。。。所以,电路嘛,比热电偶少许复杂。 ...

pt100最省事的是用带pga的∑△ ad
给pt100串个10k精密电阻,接在∑△ ad的参考源上,即可
也可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多通道
对三线pt100需用2个通道测量后减去导线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