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302求助

楼主(2012-05-09):
DS1302.C代码如下: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"MacroAndConst.h"
#include "ds1302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定义静态变量
ds1302驱动引脚:slck/io/rs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sclk=P3^4;
sbit io=P3^6;
sbit rst=P3^5;
sbit ACC_7=ACC^7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writebyte_ds1302()
函数功能:向DS1302中写一位数据
CPU_frequence:12Mhz
输入:无
输出:一个位bat
调用函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byte_ds1302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bit bitemp;
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rst=1;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=add;
                bitemp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io=bitemp;
                add=add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        bitemp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io=bitemp;
                date=date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rst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readbyte_ds1302()
函数功能:从DS1302中读一位数据
CPU_frequence:12Mhz
输入:无
输出:一个位bat
调用函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byte_ds1302(uchar add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bit bitemp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rst=1;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=add;
                bitemp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io=bitemp;
                add=add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CC_7=io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ACC=ACC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rst=0;
        temp=ACC;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名称:initial_ds1302()
函数功能:ds1302初始化
CPU_frequence:12Mhz
输入:无
输出:无
调用函数: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ial_ds1302()
{
        writebyte_ds1302(0x8e,0x00);        //开写保护
        writebyte_ds1302(0x80,0x25);
        writebyte_ds1302(0x82,0x30);
        writebyte_ds1302(0x84,0x10);
        writebyte_ds1302(0x8e,0x80);
}

DS1302.h代码如下:
#ifndef _ds1302_h_
        #define _ds1302_h_

extern void writebyte_ds1302(uchar add,uchar date);
extern uchar readbyte_ds1302(uchar add);
extern void initial_ds1302(void);

#endif

main.c代码如下: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d_initial();
        initial_ds1302(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P1=readbyte_ds1302(0x8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readbyte_ds1302(0x81));
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;
        }
}

全部代码:
读到LCD的始终是一个向左的箭头,郁闷了。
求大侠指导!

网友A:
没有仔细看你的代码
可以一步一步调试,先看1302是否驱动正常,然后测试下LCD是否能正常显示数字
你一下就弄到LCD上去了,也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仔细看你的代码
可以一步一步调试,先看1302是否驱动正常,然后测试下LCD是否能正常显示数字
你一下就 ...

LCD用的是以前调试成功的模块,应该问题不大。

1302把握不大。

呵呵

楼主:
咋没人帮忙看看呢?
我是初学者,急需各位大侠的指导啊!

楼主:
再发一次代码:
void writebyte_ds1302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bit bitemp;
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rst=1;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=add;
                bitemp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io=bitemp;
                add=add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        bitemp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io=bitemp;
                date=date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rst=0;
}

uchar readbyte_ds1302(uchar add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bit bitemp;
        rst=0;
        sclk=0;
        rst=1;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temp=add;
                bitemp=temp&0x01;
                io=bitemp;
                add=add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8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CC_7=io;
                sclk=0;
                ACC=ACC>>1;
                sclk=1;
        }

        rst=0;
        temp=ACC;
        return(temp);
}
我对着论坛上别人的调试心得严格检查过,没办法了,大虾门,Give me your hands please!

网友B:
DS1302 读出的数据要么是BCD码要么是HEX,要送显示肯定要转成字符才行啊。没看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S1302 读出的数据要么是BCD码要么是HEX,要送显示肯定要转成字符才行啊。没看代码。 ...

DS1302读出的数据时BCD码,
我现在只求能正确读出,
只有能正确读出来我才可以转成字符啊。

问题是:我现在读出的数据是左向的箭头。
估计是时序或延时不够的问题。

网友C:
没详细看,好像是延时不够,给你一段代码参考.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S1302写数据(底层协议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clock(unsigned char ord, unsigned char dd)
{
  clock_clk=0;
  clock_Rst=0;
  clock_Rst=1;
  clock_out(ord);
  clock_out(dd);
  clock_Rst=0;
  clock_clk=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302驱动程序(底层协议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ck_out(unsigned char dd)
{
  ACC=dd;
  clock_dat=a0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1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2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3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4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5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6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  clock_dat=a7;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S1302写入字节(底层协议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clock_in(void)
{
  clock_dat=1;
  a0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1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2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3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4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5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6=clock_dat;
  clock_clk=1; clock_clk=0; a7=clock_dat;
  return(ACC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DS1302读数据(底层协议)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_clock(unsigned char ord)
{
  unsigned char dd=0;
  clock_clk=0;
  clock_Rst=0;
  clock_Rst=1;
  clock_out(ord);
  dd=clock_in();
  clock_Rst=0;
  clock_clk=1;
  return(dd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详细看,好像是延时不够,给你一段代码参考.

大侠,你的代码确认测试OK吗?
我准备拿你的代码做底层测试一下我的板子。

网友C:
我现正就是用的这个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现正就是用的这个.

万分感谢,我马上写段代码测试一下板子。
硬件的问题也说不准。

我对了几段代码,和我的时序、延时基本一致,真不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万分感谢,我马上写段代码测试一下板子。
硬件的问题也说不准。

自信研究了一下大侠的代码,发现了一点问题:

从DS1302读数据时候,时钟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脉冲目的是通知DS1302准备好数据,
所以要先把时钟线由高拉低,延时一段时间读IO口,代码:
SCLK=1;
SCLK=0;
DELAY_US(1);
DAT=IO;

而之前理解有误,总是先读IO口,再把时钟线由高到底,代码:
SCLK=1;
DAT=IO;
DELAY_US(1);
SCLK=0;

所以读出来的数据是错的,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我的理解对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自信研究了一下大侠的代码,发现了一点问题:

从DS1302读数据时候,时钟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的脉冲目的 ...

弄了两天,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,改过代码后测试通过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详细看,好像是延时不够,给你一段代码参考.

多亏了大侠的这段代码,让我彻底认识到错的位置。
终于调试成功了。

网友D:
呵呵,还有呢.........
比如,不能把DS1302的时间写错,否则时钟不走;再比如,修改完时间写进去,时钟就会停止,要设法让时钟再走起来;还有,秒不能修改,怎样在对表时减小误差.........等等.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呵呵,还有呢.........
比如,不能把DS1302的时间写错,否则时钟不走;再比如,修改完时间写进去,时钟就会停止, ...

后续工作正在开展,
第一步就是能正确的读写操作,
已经达到。

谢谢大侠关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后续工作正在开展,
第一步就是能正确的读写操作,
已经达到。

哦,秒的修改我记错了。修改完时间写回去时,秒自动清零。

大侠不敢当,只是接触DS1302略早而已。我的开发平台是pic。

网友:
耐心些吧 这芯片还是比较稳定的,驱动也比较简单。一点点对着时序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