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HDL与Verilog两种语言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0):
最近想学FPGA,经过一番调查大家大多是用Verilog语言,很少见网友们用VHDL语言编写代码!VHDL与Verilog到底有啥区别?VHDL语言很难学吗?有知道的网友给个解释!帮我解解惑吧!

网友:
从作用上讲,基本没区别。

于学习而言,就学Verilog吧,至少同样的设计码字少很多。

网友:
我认为VHDL比较严谨,Verilog比较灵活。
VHDL与Verilog的区别有点与汇编语言和C语言类似。
芯片设计厂商通常都用Verilog,很少有用VHDL的。

网友:
由于历史原因我用VHDL

楼主:
我们老师也建议学VHDL,说是做大的工程VHDL语言比较好。虽然现在是刚学,我个人还是倾向于VHDL,为将来打基础!不过网上的资源教程很少唉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们老师也建议学VHDL,说是做大的工程VHDL语言比较好。虽然现在是刚学,我个人还是倾向于VHDL,为将来打基 ...

我也趋向于VHDL。
但是,当我用VHDL设计好一个芯片准备去流片时,发现芯片设计公司都是用Verilog,没几个人懂VHDL,后来我就用Verilog把VHDL封装一下才交给他们的。
所以如果你想将来做芯片,还是学Verilog吧。

网友:
听说公司里大多用verilog,求证实
verilog比VHDL好学多了,开发还是用verilog好一些吧,比较快,再了解一些VHDL会更好

网友:
我只会verilog.......

网友:
如果是做芯片,那还是应该学习Verilog HDL,如果是做FPGA开发,那么VHDL还是Verilog HDL都可以,没有太多区别。
区别可能在于:
(1)Verilog HDL的资料相对多一些,
(2)Verilog HDL语法类似C语言,可能上手更容易些,
(3)VHDL跟严谨些,初学时可能会觉得比较繁琐!

楼主:
谢谢广大热心的网友的建议!

网友:
个人觉得Verilog好学。。

网友:
个人觉得Verilog好学。。感觉用Verilog基本的东西都能解决。还没有编大系统的能力

网友:
verilog比VHDL学习起来容易,之前一直用verilog,到公司要求用VHDL,于是又学了VhDL;现在verilog比较流行,VHDL有点快淘汰的感觉,虽然如此但还是有人用。现在就先学verilog,完了再看看VHDL,至少要能看懂代码。

网友:
vhdl相比verilog难的多,况且商用使用率不高(主要是军方用),资料较少,初学者不易上手,而verilog就较容易入手,

网友:
VHDL的语法看起来更严密一些,特别是数据类型上,缺点是冗余字符太多。
Verilog跟C相仿,上手容易,但是需要用户明确知道综合器在干什么,有各种隐式转换。

对于写的好的Verilog和VHDL,基本上可以一对一的简单转换。

网友:
在比较大的项目中,好像用VHDL有一定优势,对初学者应该差不多,我也是初学Verilog中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