给LGT的一点建议

楼主(2012-05-10):
LGT兼容AVR最好,可否出一款RAM大一点的,然后把arduino移植过来。
要是说玩,这个坛子的很多人看不上arduino。
但是毕竟mega太贵了,还不好买,如果移植过来,市场应该很大。
而且,移植成本应该比其它芯片都要低,也许改改寄存器定义,管脚映射就好了。

网友:
arduino 要多大的RAM?
RAM可是单品机成本中比较敏感的比重

网友:
AVR RAM本身就小,
LGT RAM比AVR还小。

网友:
这个系列是有针对的市场, 一般针对功能相对简单的应用, 也有成本的要求。
我们后续的产品我们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的增大RAM的大小。

对于ardinuo的支持, 可能关键是bootloader的移植工作, 我们目前还没有精力做这个工作,
希望以后会在这方面投入一些时间。

网友:
LGT什么时候出BOOTLOADER?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复

网友A:
我强烈建议lgt靠近arduino发展,关键是要做到引脚排列完全一致,软件编程也完全一致,其实我们工程师最关心的是价格,LGT如果能够和AVR做到100%的兼容性 和1.9元的价格,那么市场还是很大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强烈建议lgt靠近arduino发展,关键是要做到引脚排列完全一致,软件编程也完全一致,其实我们工程师最关心 ...

市场很大?
哪些市场?
能有多大量?
能做什么产品?
有哪些优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回 LS
市场很大?
哪些市场?

2KW片,搞笑吧

网友:
回楼上上,市场多大这个还用问吗? 如果和AVR做到100%的外观和引脚兼容,只是表面印字不同而且价格到1.9元,那么AVR芯片就没人用了。
所以AVR的市场有多大,LGT的市场就有多大啊。
你自己想想,同样的芯片,大家难道喜欢用贵的吗?

但是LGT对AVR的某些引脚又做了改动,这是个很自残的行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