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搞红外触摸屏的高手

楼主(2012-05-10):
搞了一块KTV里用过的17寸液晶屏,带红外触摸的。看接线有维修过的痕迹,串口线是乱接的。自己按照信号加地的三线接法,再加5V电压,接电脑没反应,试了网上搜索的N多的驱动也驱动不了。但用串口数据检测软件可看到触摸或点击时有信号出现,是乱码。

看主控芯片是GA168,还有好多片子是74HC164,ULN2003A之类的,还有个6脚接口上面写着 RST  SCK MOSI MISO 还有正5V和地的标记。
现请教高手怎样可以驱动起来?

网友(2012-08-16):
这个很难啊

网友A:
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红外触控屏的。KTV一般用的都是单点触摸,只需要用红外发射与接收三极管,逐行扫描出X与Y方向的每个灯管的AD值,通过简单运算就可以出点的,
主控换个STM32F103的芯片,将触控消息发出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KTV一般用的是XP系统,串口出来的触控数据在XP环境下是出不了触控点的,只能装个串口驱动,将采集到的数据转换成触控消息。
不过你那采集出来的数据是加密的,还不如自己从新做一个。

网友B:
这个不是SPI口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红外触控屏的。KTV一般用的都是单点触摸,只需要用红外发射与接收三极管,逐行扫描出X ...

正解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SPI口吗

不好意思,看错了。
SPI接口是用来控制外围驱动电路,或者是外围独立加的AD芯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