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关于CPLD读取DHT22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0):
使用的是Altera的EPM240T100C5的板子,
程序里面有三个状态
statetest = 1'b0;  //for test;
statetest2 = 1'b1;  //for test;
为状态测试信号
仿真波显示三个状态都能工作
可是下到板子里面后,DHT22管脚一直是高电平 求解原因

module Dt(
CLK,
RSTn,
IO_port,
data,
dataout,
statetest,statetest2
);

input CLK;
input RSTn;
inout IO_port;

output dataout;
output statetest;
output statetest2;

output [40:0]data;
reg [40:0]rdata;

assign data = rdata;

wire CLK_OUT;
Gen_Clk U1(
.CLK(CLK),
.RSTn(RSTn),
.CLK_OUT(CLK_OUT)
);

//tri1 IO_port;
reg rz;
reg rdin;
reg rdout;

wire dout;
assign IO_port=(!rz)?rdin:1'bz;
assign dataout = dout;
assign dout = rdout;
/*if(!z)
din_reg=din; //out
dout=dinout; //in
*/

reg [2:0]State=3'b001;
//

reg [9:0]count1=10'd0;
reg [8:0]count2=9'd0;
reg isDone = 1'b0;
reg [7:0]countd = 8'd0;
reg [5:0]bitcnt = 6'd0;
reg test;
reg isEn = 1'b0;

reg statetest = 1'b0;
reg statetest2 = 1'b0;

always @ (posedge CLK_OUT )  //01号状态,主机发送工作指令
begin
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3'b001)
                begin

                statetest = 1'b0;  //for test;
                statetest2 = 1'b1;  //for test;

                isDone <= 1'b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ount1 < 10'd5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z<=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rz) rdin=1'b0; //ou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<=count1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unt1>=10'd500&&count1<10'd5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z<=1'b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rz) rdin=1'b1; //ou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<=count1+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unt1==10'd5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z<=1'b1;//gaozu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<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<=3'b0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if(State == 3'b010)
        begin

        statetest = 1'b1;  //for test;
                statetest2 = 1'b0;  //for test;
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2 < 9'd160) //0-160读取电平状态 DHT22的两个答应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z <= 1'b1;//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z) rdout = IO_port; //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 <= count2 + 9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count2 == 9'd160)//&&count2<9'd3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z <= 1'b1;//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z) rdout = IO_port; //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2 <= count2 + 9'd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 <= 9'd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<=1'b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3'b100;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/*else if(count2 == 9'd3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z <= 1'b1;//i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f(isDon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 <= 3'b00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 <= 9'd1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读取完数据置位isDon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nd*/
        end

        if(State == 3'b100)
        begin

        statetest = 1'b1;  //for test;
                statetest2 = 1'b1;  //for test;

                rz <= 1'b1;//in
                if(rz) rdout = IO_port; //in
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d == 8'd40) begin rdata[bitcnt]<=dout; countd<=8'd0;end
                if(isEn)countd<=countd+8'd1;

                test <= dout;
            if((!test)&dout)//posedge
            begin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itcnt == 6'd40)  begin bitcnt <= 6'd0; isDone <= 1'b1; end   //6'd3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begin  bitcnt <= bitcnt + 6'd1;        e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sEn <= 1'b1;
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if(test&(!dout))//negedge
      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isEn <= 1'b0;
                end

                if(isDone)begin State <=3'b001; end

        end
end

endmodule

网友A:
代码风格吧。没有else的if多数会被综合成锁存器或者干脆一条线。我可是吃了大亏了,所以我现在每写一个if,都是立刻跟一个else,管它有没有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风格吧。没有else的if多数会被综合成锁存器或者干脆一条线。我可是吃了大亏了,所以我现在每写一个if, ...

哦,那我都改改看,改了一上午现在都蒙了,现在连应答都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