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通断档,一般小于多少欧姆开始叫?

楼主(2012-05-10):
今天测了一个50Ω的匹配负载,一开始还以为内部短路了,看了示数才知道没错。

一般万用表测断档,小于多少欧姆开始叫呢?

网友:
有的表说明书上写的30-50

楼主:
百度百科上说是80Ω

网友:
有的是200

网友:
我的是120Ω左右

网友:
不同厂家、型号、的表有区别。。一般0~50~100~200都有

网友:
不同表不一样。
我手里的VC980+不是判断电阻,而是判断压降(当然原理是差不多的)。

网友:
我的17B大概120欧,而且电阻越小声音越大!

网友:
80欧姆左右

网友:
100欧姆多一点 ,

网友:
见过的有30、50、80的。。。这个应该看各厂家,或型号来的吧~~

网友:
我记得34401里面默认设置是5oh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