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T8X JTAGICE/mkII调试器固件更新[2012/05/10]

楼主(2012-05-10):
目前LGT8X_JTAGICE的固件有三种, 请根据使用的开发环境选择:

1. LGT8X_JTAGICE_FM_V1.5 - 支持AVRStudio4 and IAR
   注意事项: 编译器件选择M164, 调试器件选择M162
   下载地址: http://www.mcugreen.com/LGT8F0XA/tools/LGT8X_JTAGICE_FM_v1.5.rar

2. SWDICE_mkII_studio4_V1.0 - 支持AVRStudio4 and IAR
   注意事项:1. 编译和调试统一选择M164即可
                  2. AVRStudio4环境下不能准确执行高级(C/C++)单步,可以在反汇编模式下单步。
   下载地址:http://www.mcugreen.com/LGT8F0XA/tools/SWDICE_mkII_studio4.rar

3. SWDICE_mkII_studio5_V1.0 - 支持AVRStudio5 and IAR
   注意事项:1. 编译和调试统一选择M164即可
 下载地址:http://www.mcugreen.com/LGT8F0XA/tools/SWDICE_mkII_studio5.rar

网友A:
型号太多。
开发环境选IAR最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型号太多。
开发环境选IAR最优。

对, 也是建议大家用IAR。

这些固件也是没办法, 因为studio4/5本身的固件也是不相互兼容的。

网友A:
studio5基本上没人用。
现在都studio6了。

studio5没出来多久,atmel就又出studio6,atmel是疯了。

网友B:
一直以为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。
买了芯片和仿真器。没找到下载方法。
下载线又没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直以为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。
买了芯片和仿真器。没找到下载方法。
下载线又没货。 ...

可以下载程序的啊!  不然怎么调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直以为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。
买了芯片和仿真器。没找到下载方法。
下载线又没货。 ...

可以下载啊,不然怎么调试?

网友B:
我的提示错误,前天试了几次下载不了就扔一边了。
看来我得找找原因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提示错误,前天试了几次下载不了就扔一边了。
看来我得找找原因了。 ...

你用的哪个软件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直以为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。
买了芯片和仿真器。没找到下载方法。
下载线又没货。 ...

仿真器可以下载啊,你仿真一下程序就下载到单片机里了,再断开仿真器也可以运行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udio5基本上没人用。
现在都studio6了。

是啊, 搞不懂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udio5基本上没人用。
现在都studio6了。

ATMEL是把ARM构架的产品和AVR8/32构架的产品集成到一个IDE里, 就是现在的studio6了。

对于MKII来说估计变化不大。

网友:
仿真器当然可以下载程序了,要不怎么仿真

网友C:
一下发布这么多版本,IAR用哪个版本固件较好?

网友D:
更新了第三个,Studio5还是用不成,

有朋友成功的么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对, 也是建议大家用IAR。

这些固件也是没办法, 因为studio4/5本身的固件也是不相互兼容的。 ...

你好,目前在LGT的试用中发现每次用仿真器给实验板下载完程序后,程序不能马上执行,只有拔掉仿真器然后重新启动一下实验板的电源程序才能执行,不知道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下发布这么多版本,IAR用哪个版本固件较好?

3比较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更新了第三个,Studio5还是用不成,

有朋友成功的么

没连开发板?   或是开发板没供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目前在LGT的试用中发现每次用仿真器给实验板下载完程序后,程序不能马上执行,只有拔掉仿真器然后 ...

这个问题好多天前我也说了,如果是用在线调试再停止就可以直接运行,单纯烧录程序就要断开电源。
也没有人回答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连开发板?   或是开发板没供电?

肯定连了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好,目前在LGT的试用中发现每次用仿真器给实验板下载完程序后,程序不能马上执行,只有拔掉仿真器然后 ...

你指的是点执行调试的下载, 还是studio里自带的FLASH编程工具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指的是点执行调试的下载, 还是studio里自带的FLASH编程工具?

studio自带下载编程

网友:
要关掉下载的对话框后按板子的复位键就口之行了!!!
我之前也和你一样,每次下载完程序就重新拔插下USB,好麻烦。(我的板子用调试器的3.3供电)

网友:
studio5的试试看,谢谢

studio5用习惯了,
第一次看到还有studio6?
变化也太快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你指的是点执行调试的下载, 还是studio里自带的FLASH编程工具?

我的也是同样问题,不管是仿真还是Studio自带的FLASH下载,都需要断电才能重新运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我的也是同样问题,不管是仿真还是Studio自带的FLASH下载,都需要断电才能重新运行。   ...

升级到SWDICE_MKII就应该可以了。
JTAGICE的协议本身有这个问题, ATMEL在MKII协议上对这个也做了改进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升级到SWDICE_MKII就应该可以了。
JTAGICE的协议本身有这个问题, ATMEL在MKII协议上对这个也做了改进。 ...

用IAR MKII无法找到驱动,这个已经按照文档设置过,另外说打不开.sfr文件,可是已经放好位置了

网友:
这个LGT可不可以通过串口,调用hex之类的编译好的文件,直接下载程序,不通过调试器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H:
用IAR MKII无法找到驱动,这个已经按照文档设置过,另外说打不开.sfr文件,可是已经放好位置了 ...

还没试过。

估计MK2 接口也要选串口,不是USB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还没试过。

估计MK2 接口也要选串口,不是USB。

这个还真不是选串口,请选择USB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用IAR MKII无法找到驱动,这个已经按照文档设置过,另外说打不开.sfr文件,可是已经放好位置了 ...

你先在“设备管理器”中查看PC有没有找到MKII的硬件?

网友H:
有这2个驱动,郁闷死了,仿真用avrstudio经常进不了Main,偶尔可以正常用,断点也经常不工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还真不是选串口,请选择USB!

试过了,LGT MK2 接口确实是USB。

网友:
这个看着真的很不错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有这2个驱动,郁闷死了,仿真用avrstudio经常进不了Main,偶尔可以正常用,断点也经常不工作 ...

你的程序 又没没有关掉SWD的功能?  如果有的话 调试的时候请先关闭! 它会影响到SWD的调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