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W-20W功放输出管子选择,,求助!!急!

楼主(2012-05-10):
最近在做一个高保真功放,要求输出功率在10W-20W,我用的互补功率输出,想问下,在输出级,有哪些管子满足这个功率要求呢,要求便宜点的管子,,谢谢了

网友:
你看看TDA2030行不行

网友:
人家要的是对管,不是芯片呢,这个应该好找,在网上找下10W-20W的功放线路图看看都是用的啥管子就知道了

楼主:
就是需要的输出功放对管,

网友:
TIP41 之类的...

网友:
直接上5200/1943

网友:
啥偏置状态?

网友:
直接用LM1875,比你一般的分立元件的好。再大功率就上LM3886

网友:
TIP41C/TIP42C

网友:
没个几年的功底,你自己设计出来的功放,效果绝对比不上LM1875,LM3886之类的集成功放。

网友:
1969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不要打击人的信心嘛,自己动手,分立元件搭,可以增长不少知识的嘛。

楼主:
前提,是毕业设计的要求,集成功放不行的

网友:
毕设啊,我不帮忙了。
你不会连管子有哪些参数都不知道吧?

网友:
TIP41C/TIP42C没错的啦,到处都能买到。

网友:
tip41•42。
或者直接上大管。。什么5200之类随意选

楼主:
谢谢大虾们了,东西在调试中了

网友:
2030才8毛钱,应该很差劲的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