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不幸的把2808给锁了,求解锁方法

楼主(2012-05-10):
本来想把程序烧到flash里面运行,结果烧写没成功,把芯片给锁了,现在只能在sram中运行了。
顺便发下牢骚,这芯片功耗太大了,跑个流水灯烫的要死

网友A:
你的电路肯定有问题,我接全部的IO接LED也没烫过啊。
锁了是什么意思?写密码进DSP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路肯定有问题,我接全部的IO接LED也没烫过啊。
锁了是什么意思?写密码进DSP了? ...

就一块核心板,不会有问题吧,而且只有运行程序才发烫,不运行程序插着电放一天也没问题,锁了就是密码位被锁了,flash写不进,什么AD都锁了,有可能我时钟没选对,烧写flash的时候出错了

网友B:
芯片给锁了?默认工程不会设置加密的吧,是不是你幻觉啊?还有ti的24x、28x都用过没发现一个烫的,c6x倒是有点温度

网友C:
需要:对应的.out 和.map文件,分别用来生成hex文件和查看链接关系。

配置:build.bat 批处理文件,用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来得到所需要的hex文件,编码为ASCII;
      build.cmd 命令文件,采用hex2000.exe程序选项命令来得到所需文件。
      具体命令 -memwidth 16 设定存储器格式为16bit
               -romwidth 16 设定rom格式为16bit
               -a           设定输出文件格式,此为ASCII,
               -o           设定输出文件名
               -map         设定输出映射文件
               -boot        设定引导数据流
其中.out文件为输入文件名。
      hex2000.exe 程序文件, ccs自带的,路径为..\C2000\cgtools\bin\hex2000.exe
更多有关此程序的命令选项请参考相关资料。

具体步骤网上可以搜到  , 命令符可以参考下面的:

C:cd/d D:\HEX\CODEGENERAT

D:\hex\codegenerate>hex2000 -memwidth 16 -romwidth 16 -a -o xxx.out

D:\hex\codegenerate>hex2000 buildhex.cm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芯片给锁了?默认工程不会设置加密的吧,是不是你幻觉啊?还有ti的24x、28x都用过没发现一个烫的,c6x倒是 ...

是啊,我没设置加密,但是第一次下载没成功,第二次下载的时候要求解锁了。
我用了2808和28335两块板子都很烫,不会两块板子都有问题吧,都只有跑程序才会烫,是不是仿真器的问题,我都是在sram里面运行的,还是程序里面要配置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:对应的.out 和.map文件,分别用来生成hex文件和查看链接关系。

配置:build.bat 批处理文件,用wind ...

没看懂,你这个是用来读出密码吗

网友:
恩  网上有具体操作步骤  可以导出密码

网友:
发烫那你看看供电和电流,是哪发烫。如果把IO用小电阻拉高或拉低是会导致大电流的。

网友:
2808真的烫,大约45--50度.以前生产锁死的都废掉抛弃.下载过程不能掉电不能复位,否则很容易废了

网友:
flash 烧写时候 不能复位或断电 ,芯片 容易挂掉,你的芯片 可能已经坏了一部分了,所以温度高。

但是 28X 是功耗大,能有40度, 使用时候 可以关掉一些外设 ,减小功耗。

网友:
拆了换一片吧,烧写的时候断电,鬼也不知道你写了什么到你的密码区。

楼主:
今天试了下貌似没锁了,什么AD也能用了,试了下烧写flash还是烧不进,是不是还要在cmd文件里改点东西啊

网友:
烧不进去会有提示的,不知道你说没锁又烧不进去是哪种提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