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搞“车辆地磁检测、车辆涡流检测”的,进来交流...

楼主(2012-05-10):
有没有搞“车辆地磁检测、车辆涡流检测”的,进来交流交流。

地磁车辆检测器:
性能特点
  1)检测精度高
    2)具有自适应、自学习能力
    3)适应各种复杂天气
    4)抗干扰性强,工作稳定可靠
    5)安装维护方便
    6)使用寿命长

1.环形(涡流)线圈
  优点:
1)圈电子放大器已标准化;
2)技术成熟、易于掌握;
3)正常使用寿命长;
4)性价比高;
5)精确度高。

缺点:
1)线圈一旦老化,维护较为困难
2)施工与维护时,需中断交通,开挖路面,破坏环境   在现有的各种检测技术中,线圈检测是少数几种具备全天候检测功能的技术之一;线圈检测技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广;自动化车型分类是交通数据采集系统的重点和难点;一般认为线圈检测只能采集流量、速度等数据,无法得到车型信息;

网友A:
接近垄断行业使用的设备,,,利润高哦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近垄断行业使用的设备,,,利润高哦~

不是吧,现在很多公司在搞呢。门槛不是很高。

网友B:
技术门槛不高,市场进入门槛高,没有关系恐怕一切都是白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技术门槛不高,市场进入门槛高,没有关系恐怕一切都是白搭

你有好的产品可以做OEM、ODM啊

网友C:
车检器,楼主能否说下原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车检器,楼主能否说下原理啊

网上很多资料的

网友D:
我同学他们在做,配合做他们的RFID项目。东莞有他们的试点工程

网友E:
我们最近正在做这种项目,替代地感线圈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吧,现在很多公司在搞呢。门槛不是很高。

搞的人多,可是真能和最终客户打交道的少,这个环节也是利润最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们最近正在做这种项目,替代地感线圈。

地磁检测车辆不是很准的,如果旁边有车,地磁也能感应到。

可以地磁和地感线圈联合检测。

网友E:
我们测试过了,灵敏度是要分等级的,是没有问题的,已有客户在进行测试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们测试过了,灵敏度是要分等级的,是没有问题的,已有客户在进行测试了。 ...

你们是做停车场的车位检测么?
你们的准确率能达到多少?

网友E:
我们有团队在做,现已在推广,目前检测准确率大于90%。关于车型的检测是软件算法,有很多资料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们有团队在做,现已在推广,目前检测准确率大于90%。关于车型的检测是软件算法,有很多资料参考。 ...

很多资料参考?还能提供一点啊?
90%,还是有点低啊,我们要求99%。

网友F:
是配合停车场控制机的地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配合停车场控制机的地感吧

就是户外停车场车位检测的

网友E:
国外做的好的才大于85%,我不觉得有可能做到99%,如果你们有这种方案我们很乐意与你合作。我们是商业行为,资料还是自己到GOOGLE搜索吧,SORRY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国外做的好的才大于85%,我不觉得有可能做到99%,如果你们有这种方案我们很乐意与你合作。我们是商业行为, ...

用地磁和涡流联合检测,准确率应该能达到99%。

如果只有85%以上,那么使用起来用户肯定会不满意。15%的停车费就流失了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现在视频检测才是王道,如果搞出一套好的算法,后面可以不用工作,整天旅游去了 ...

视频检测成本高啊。一个车位一个摄像头,必须有供电,安装实施难度大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现在视频检测才是王道,如果搞出一套好的算法,后面可以不用工作,整天旅游去了 ...

雾天,树荫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•^_^

实际和理论还是有很多差距的,没有经验不行啊,当初的我和你想法一样。

网友:
这个,不说也罢。纯用地磁,检测精短有90%就算不错了。您要100%,肯定要再上别的检测方法。但不来你就想低功耗,这样只能放大电池,搞得现有的产品,一个一个像地雷一样。其实改造一下,就是一颗地雷。

网友H:
最近听说  国外的又搞的那种 根据地面震动  来给传感器提供能量  传感器整个都独立了
传感器是独立的 低功耗小模块  具体没见过

这个太有创意了 ~~~~~~

网友:
是否有挂在路杆上的磁性检测方式,看到部分路上有挂一个30*20公分的平板,据说也可以用来测车流量等等,可能是磁检测。

网友:
视频检测成本太高,精度也低

网友:
研究一下反车检的…………
这样超速就不会被咔咔了……

楼主:
我们是做停车场的车位检测,不是测车流量。

网友I:
有平板的是雷达检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有平板的是雷达检测

雷达检测不是停车场用的吧,是公路上用的啊

网友J:
就是做这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就是做这个的

你也是做这方面的?

网友K(2012-12-28):
我们的设备可以准确度可以达到95%以上,目前光用磁检查还存在一些问题。配合别的技术应该可以再提高几个百分点。

网友:
涡流技术谁有相关的资料,共享共享!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我们的设备可以准确度可以达到95%以上,目前光用磁检查还存在一些问题。配合别的技术应该可以再提高几个百 ...

95%已经很高了,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技术?

网友:
有谁有环形(涡流)线圈的电路图啊,从网上找到的很多不能用不清楚。。。

网友L:
地感线圈 成本低,但维护比较麻烦,以前有款产品是通过交通部检测的,动态测量的精度绝对大于99%!有讨论的可以联系我578639799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地感线圈 成本低,但维护比较麻烦,以前有款产品是通过交通部检测的,动态测量的精度绝对大于99%!有讨论的 ...

哪家公司的产品?99%?

网友:
线圈优点还是很多的,黑天,雨天都不受影响,做好防雷基本没有什么故障

网友(2013-07-10):
引用 网友D:
我同学他们在做,配合做他们的RFID项目。东莞有他们的试点工程

帕玛对吧?

网友:
没人用 压电电缆?

网友K(2013-10-18):
光是判断车位,正常环境98%的准确率,车位判断准确都我们统计很长一段时间了,光光判断磁场,对于一些特殊环境(比方说电场对磁场的影响等等)还不够,设备需要牺牲其它的性能来换取准确度;准备研究研究涡流技术,看能否解决一些特殊的环境问题,QQ:174231959感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!

网友M(2013-12-02):
呵呵,我做磁导航传感器的

网友N:
地感线圈,我有成熟的技术,卖了几千个了,有兴趣的可以转让技术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地感线圈,我有成熟的技术,卖了几千个了,有兴趣的可以转让技术

能详细介绍一下您的产品吗?

网友:
双通道车检器,也就是一个能带2个线圈2路光耦输出,当然了你改成其它的也可。车辆存在与否判断,无法判断车型,车长,车速可以采用双线圈来判断。大车测车速时存在一定误差,这是线圈的通病。4档不同的工作频率

网友(2014-10-13):
引用 网友K:
我们的设备可以准确度可以达到95%以上,目前光用磁检查还存在一些问题。配合别的技术应该可以再提高几个百 ...

95%准确度太低了,我们完全可以做到99.X%

网友(2015-05-18):
引用 网友H:
最近听说  国外的又搞的那种 根据地面震动  来给传感器提供能量  传感器整个都独立了
传感器是独立的 低功 ...

哪里看到的?有链接或者产品型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呵呵,我做磁导航传感器的

什么公司?什么型号?

网友(2017-08-01):
引用 网友N:
地感线圈,我有成熟的技术,卖了几千个了,有兴趣的可以转让技术

如何联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光是判断车位,正常环境98%的准确率,车位判断准确都我们统计很长一段时间了,光光判断磁场,对于一些特殊 ...

+QQ没反应哈,还在做这个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地感线圈 成本低,但维护比较麻烦,以前有款产品是通过交通部检测的,动态测量的精度绝对大于99%!有讨论的 ...

+QQ没反应哈,有意。

网友:
留了邮箱,几年前的东东了,现在不做了,现在普遍使用的是视频检测,线圈方案有很多缺点,线圈易损是最大问题,成本低是优点

网友:
1.线圈检测目前仍是最廉价、最准确的检测器
2.地磁准确度做到95%没有问题的,注意避开强电强磁场
3.视频检测准确度和速度仍待提高,目前处于技术提升阶段

网友:
去拆一个深圳 宜停车  的 。
深圳最贱的公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