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060的ad,256次平均值波动4个单位,效果如何?

楼主(2012-05-10):
用的是16位adc0,参考源是ref43,2.500V,输入1.250V。
单次采样,ad值最大最小相差44,
256次采样做平均值,最大最小相差4,
能达到14位。

请问用过的朋友,c8051f060这个实测14位精度如何?处理得好最理想能达到几位?

楼主:
1024次平均值的话,结果能长时间保持不变

网友A:
1024次多长时间啊?结果如何就看你需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24次多长时间啊?结果如何就看你需要了

室内个把小时左右,做平均值后结果还是很不错

网友:
不知道他的AD什么原理,stm8的AD速度我可用到10k/s,所以1024次就是1/10秒,当然分频后,慢转换也可以提高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