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给GSM供电的问题

楼主(2012-05-10):
现在设计一个抄表项目,平时休眠,按一定间隔开启gsm模块上报数据,要求电池供电。现在电池选型,初步想用一次性的功率型锂电池,ER26500M,但不知道这种电池对gsm模块的大电流能否胜任

网友:
多加电容,GSM模块的平均发射电流才300-400mA

网友A:
GSM模块供电引脚处加477uf电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GSM模块供电引脚处加477uf电容。

为啥要加477uF的电容呢? 是惯例还是啥原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啥要加477uF的电容呢? 是惯例还是啥原因?

容量够用,体积大小合适。我是这样考虑的。

网友B:
为啥说容量够用呢? 如何计算出来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为啥说容量够用呢? 如何计算出来的

够用的说法来自,官方推荐旁路电容选用100uf钽电容。(SIM300官方资料)。钽电容比较贵,换成电解电容477uf应该就是算够用了,实际使用中也没出现问题。至于计算嘛,确实木有。因为没找到模块资料介绍瞬时2A脉冲到底持续多长时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够用的说法来自,官方推荐旁路电容选用100uf钽电容。(SIM300官方资料)。钽电容比较贵,换成电解电容477 ...

多谢,指教

楼主:
今天去下板子 样机做好后测试下,电池就选的功率型的一次性锂电池

网友:
加大电容啥的,防止尖峰功耗

楼主(2012-06-19):
现在用的100uF的钽电容,用功率型的ER26500M,测试情况是可以的,能够满足gsm模块的gprs通信、短信等需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