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恒流放电请教

楼主(2012-05-10):
有一个测量电池容量的电路,电池恒流放电部分看不懂,麻烦牛人讲解一下。谢谢。

楼主:
http://blog.21ic.com/user1/4534/archives/2007/43090.html

这个是此图的出处。

网友:
直接用个LM317也行的吧?

网友:
PWM信号经R4、R5、C6、C7低通滤波后送入 U3A、R6、R12、Q1 构成压控电流源。
BTA点可得到当前放电电流,BTV可得到1/2电池电压,共同送入单片机A/D,得到放电状态。

楼主:
先谢谢,楼上,
Q1被PWM控制,mos管应该是时断时开吧? 经过mot管的电流通过时间可以计算出来。
那么电池通过R7和R8一直在放电吧?那这个电流又怎么算到时间上,从而算出电池的容量呢?

楼主:
通过计pwm使mos 导通的事件,可以计算出通过mos的电流总量,可以,通过电阻放电的部分还计吗?要计的话怎么计?

网友:
通過R7,R8的電流忽略不計了,就算是4.2V的鋰電池,經過20k的電阻也就是2mA了。這個電路的放電電流至少在100mA(甚至是1A)以上。沒必要糾結這個2mA的電流了,測量誤差都有可能比這個大。
另外,我總覺得那個pwm很詭異,不知道什麽意思,按理說應該是一個ref電壓。難道是pwm頻率很高很高,通過電容的濾波得到一個很好的可調ref電壓?

楼主:
谢谢,楼上,
那么如果忽略掉r7,r8上面的电流,那么BTV采集的实际上是电池的电压。 BTA就是,放电的电流。

至于pwm,会不会是得到一个可调的放电电流。一免电池电压高时,电流过大,并且在电池亏电的适合,电流过小?

楼主:
电池亏电的时候,电流过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,楼上,
Q1被PWM控制,mos管应该是时断时开吧? 经过mot管的电流通过时间可以计算出来。
那么电池通 ...

mos管不是时断时开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