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尔达 MSP430 UIF仿真器刷固件不成功,请教坛友!

楼主(2012-05-10):
      最近想DIY MSP430UIF仿真器,手上有一个利尔达的UIF仿真器,还有一个网上买的简版(三极管版)的仿真器,由于手上没有烧写EEPOM的编程器,而TI的TUSB3410 EEPROM Burner Driver Installer烧写程序比较慢,且不支持WIN7的系统(在XP上实验驱动未安装成功,估计需要完全空白的UIF仿真器才能识别成USB),所以想直接用一个UIF直接对另一个UIF烧写fet430uif_eeprom.S43文件,我用的是山寨版的UIF对利尔达UIF的1612进行烧写(山寨版的UIF貌似没有那七根针,有一个八根的跳线帽,具体电气特性没有搞清楚),但是IAR提示Fatal error: Could not find device (or device not supported)   Session aborted!  我用山寨版以及利尔达的UIF均可以将fet430uif_eeprom.S43烧写到169里面去,证明两个仿真器没有问题,程序至少也是可以下载的,但是就是不能对利尔达的UIF进行下载仿真。
      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烧写过fet430uif_eeprom.S43程序的经验,或者关于利尔达的UIF的F1612是否应经将熔丝烧断了,然后不能用UIF进行下载仿真。以下为fet430uif_eeprom.S43文件

楼主:
TI的TUSB3410 EEPROM Burner Driver Installer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在网上找了一天了也没有找到相关的问题,请教坛子上的各位大神!

楼主:
怎么没人呢……顶上去啊!

楼主:
430的版区杂这么冷清呢……等了一下午还是我一个人啊!求关注啊!

网友A:
UIF的EEPROM可以不用也能跑的,关键是单片机里的程序要写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IF的EEPROM可以不用也能跑的,关键是单片机里的程序要写好

程序当然不是我写……我是直接下载进人家写好的程序。

网友A:
我说的写是指烧写,既然你有利尔达的仿真器那就直接用他的程序就是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说的写是指烧写,既然你有利尔达的仿真器那就直接用他的程序就是了啊

……还是不大明白,我是想自己做仿真器,有网上下载的资料,现在就是这些资料在利尔达的板子上实验不成功啊!

网友B:
可以升级,我修好过一个利尔达的仿真器,可以烧进去

网友C:
初期利尔达的应该没有烧熔丝,后续的版本应该都烧了,无法通过JTAG去连接,直接BSL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升级,我修好过一个利尔达的仿真器,可以烧进去

我的汇编程序可以烧到F169里,但是接到利尔达的仿真器上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初期利尔达的应该没有烧熔丝,后续的版本应该都烧了,无法通过JTAG去连接,直接BSL吧。 ...

我看利尔达的板子上的LOGO是V2.1版,UIF内的固件现在是5.3,今天拿了第二个利尔达的UIF烧写我前面提到的利尔达的UIF也是一样的现象,没有成功。

网友A:
利尔达的程序和电路基本上应该算是原装的,你手上的板子和程序却不是,这中间的差别你有没有比较过,原理图和程序任意一个不一样都有可能导致不能正常工作的,你非要强行拉到一起的话出什么结果都有可能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看利尔达的板子上的LOGO是V2.1版,UIF内的固件现在是5.3,今天拿了第二个利尔达的UIF烧写我前面提到的 ...

UIF的固件是可以根据  IAR 自动升级的,和硬件版本无关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利尔达的程序和电路基本上应该算是原装的,你手上的板子和程序却不是,这中间的差别你有没有比较过,原理图 ...

等自己画的板子回来验证一下吧,已经去打板了,现在我倾向于利尔达将熔丝烧断了,所以烧不进程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UIF的固件是可以根据  IAR 自动升级的,和硬件版本无关性

那“初期利尔达的应该没有烧熔丝,后续的版本应该都烧了”是什么意思呢?
UIF根据IAR版本不同而升级固件的时候不能升级的时候将熔丝烧断吧!
要是熔丝断了的话也是利尔达出厂的时候烧断的,要是没有烧断就是我还没有下载正确,但是可以下载进169,所以我才怀疑利尔达烧断了熔丝,UIF升级固件时不是JTAG下载吧,所以我认为UIF升级时和这个JTAG无关。

网友C:
升级就通过  内部 BOOTLOADER,这个和外部的JTAG 以及BSL无关   利尔达后期出厂的是烧了熔丝的,不用为这个纠结了,利尔达的TUSB3410部分线路和  TI的原装有些不一样,其他都没有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升级就通过  内部 BOOTLOADER,这个和外部的JTAG 以及BSL无关   利尔达后期出厂的是烧了熔丝的,不用为这个 ...

这会有点明白了,终归我烧不进去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利尔达的UIF 的JTAG不能用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会有点明白了,终归我烧不进去的罪魁祸首就是因为利尔达的UIF 的JTAG不能用了。 ...

如果烧断熔丝,你大可吹下1612换个新的上去升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烧断熔丝,你大可吹下1612换个新的上去升级啊

不用了……利尔达的是好用的,我只是试验一下我能不能将UIF的所有软件过程走一遍,自己DIY不想用烧好程序的EEPOM,所以有了这个问题,不过现在有眉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“初期利尔达的应该没有烧熔丝,后续的版本应该都烧了”是什么意思呢?
UIF根据IAR版本不同而升级固件 ...

利尔达早期出售的UIF是没有烧熔丝的,可能后面出厂的烧了熔丝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利尔达早期出售的UIF是没有烧熔丝的,可能后面出厂的烧了熔丝

或许吧,等板子回来或许就能验证了!

楼主(2012-07-30):
自己做的精简版UIF已经成功,省掉了烧断熔丝功能,很适合学生学习用。最小做到了3.3*5的大小,利尔达的无法烧录,证实是内部的熔丝已经被烧掉。

网友:
iar版本不一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