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tr115求助

楼主(2012-05-10):
XTR115有个问题,那个7-36V的我看上面画着的是电池?
开关电源行么?

楼主:
开关电源可以。。但是回路仍然没电流。。咋办

网友:
没有输入信号时是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没输入应该也有很小的电流的,XTR115自身的耗电

楼主:
。。。。还是自己接的事情,调好了。,但是。。。。

4.035        0.2188%
5.039        0.2437%
6.034        0.2125%
7.03        0.1875%
8.024        0.1500%
9.024        0.1500%
10.026        0.1625%
11.017        0.1062%
12.014        0.0875%
13.012        0.0750%
14.011        0.0687%
15.005        0.0313%
16.005        0.0312%
16.999        -0.0063%
17.989        -0.0687%
18.996        -0.0250%
20        0.0000%

20MA调满校准,现在精度在0.24%。。。。。。领导要求在0.1%。。咋办

网友:
上图,才好分析。。。

楼主:
根据实际测试和上面楼上朋友的提示,确实是这样的,实际测试总是有个静态电流,就是说死活都要做一次校准

楼主:
减0点        差值        相对误差
4.012        0.0120         0.0750%
5.01        0.0100         0.0625%
5.999        -0.0010         -0.0063%
6.991        -0.0090         -0.0563%
7.993        -0.0070         -0.0437%
8.993        -0.0070         -0.0437%
9.997        -0.0030         -0.0188%
10.997        -0.0030         -0.0188%
11.993        -0.0070         -0.0437%
12.994        -0.0060         -0.0375%
13.992        -0.0080         -0.0500%
14.993        -0.0070         -0.0437%
15.984        -0.0160         -0.1000%
16.989        -0.0110         -0.0687%
17.988        -0.0120         -0.0750%
18.99        -0.0100         -0.0625%
19.995        -0.0050         -0.0312%
校准方法:全量程减去0点值。。。。。得到0.1%FS的精度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