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事想学学ARM-Linux的驱动,怎么搞起?

楼主(2012-05-10):
做完毕设没事,找点事情充实一下,想学学ARM的Linux驱动。
我只有单片机基础,手头有友善的S3C2440开发板,我是否该先从裸机程序学起?
还是找本驱动的书直接从学习驱动?

楼主:
似乎是这个问题问得太泛了?

网友:
同问,新手怎么入门?有什么好的资料,书籍学习一下,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如果有51的基础的话,先学习ARM嵌入式CPU裸机,同时看一下《ARM体系结构与编程》。
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贯穿着S3C2440的Datasheet,大概花上一个月时间,之后可以学习Linux了!
我是这样做的,不知道是不是适合LZ!

网友:
驱动是嵌入式的精华所在,有难度的。还是先别上操作系统,裸机跑跑外设吧。

网友:
直接上linux在慢慢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有51的基础的话,先学习ARM嵌入式CPU裸机,同时看一下《ARM体系结构与编程》。
在这个过程中要始终贯穿 ...

那看来先跑裸机是对的。

请问是否需要先学习Linux编程?我指的是应用程序的C语言编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看来先跑裸机是对的。

请问是否需要先学习Linux编程?我指的是应用程序的C语言编程。 ...

起初主要用C语言写一些外设的驱动(裸机),Linux驱动是嵌入式最难的部分,如果起先从Linux着手的是有点难度的!我的建议是买个开发板,先学会怎么用这个32位的单片机,然后逐渐深入。。。一步步来,兄弟加油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起初主要用C语言写一些外设的驱动(裸机),Linux驱动是嵌入式最难的部分,如果起先从Linux着手的是有点 ...

谢谢鼓励!开发板已有,并且毕设用Linux+Qt搞了。
ARM9在我手上当Linux用了~~~~
现在闲下来是时候充分用用这个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