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l推出首个面向中国无线市场的全集成收发器AT86RF212

楼主(2012-05-10):
爱特梅尔公司 (Atmel Corporation) 宣布推出首个面向中国无线市场的IEEE P802.15.4c兼容RF收发器AT86RF212,这款完全集成的收发器提供了非常灵活的频带和数据率组合,客户可以选择工作于779到787 MHz的中国WPAN 频带;或863到870MHz的欧洲SRD频带,以及902到928 MHz 的北美ISM频带。直接序列展频 (direct sequence spread spectrum) 技术支持不同的调制技术和数据率:包括数据率为20和40 kbit/s的BPSK (符合IEEE 802.15.4-2006);数据率为100和250 kbit/s 的O-QPSK (符合IEEE 802.15.4-2006);数据率为250 kbit/s的O-QPSK,符合IEEE P802.15.4c (中国频带),以及数据率为200、400、500和1000 kbit/s PSDU的O-QPSK,所有以上的频带和数据率均可在一块芯片中提供。

AT86RF212适用于设计长距离且功能强大的无线应用,具有高达-110 dBm的接收灵敏度,以及高达+10 dBm的可编程发送输出功率,能够提供业界最佳的120dB链路预算。

AT86RF212—长达6公里的无线收发IC

楼主:
没人使用这款芯片吗?

网友A:
现在好多公司都封杀atmel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好多公司都封杀atmel了

atmel现在供货已经恢复了。

网友:
那又怎样?还想被搞第二次?

网友:
Atmel伤了中国开发人员,没个10年8年都不用回来。。。

楼主:
还好吧,我们公司一直用atmel.
ti的dsp 2812几十块价格涨到近千元,ti现在仍然很火。

网友:
集成度挺高啊,号称spi ->天线的直接解决方案,不过在淘宝上看了下价格20+,求推荐同类ic

网友:
lz笔误,“高达-10 dBm的可编程发送输出功率”,应该是+10dbm吧

网友B:
是不是这个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?

网友C:
感觉还没有4432强大~~~~

网友D:
有没有DEMO驱动?

网友:
AT名声很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这个通讯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?

据说是6公里的样子!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没有DEMO驱动?

爱特梅尔BitCloud软件堆栈获得ZigBee Smart Energy认证

里面有驱动和demo

网友E:
从arm7 7s64还有arm9 9200之后再也没见到用的比较多的at的东西了。好几年了
at的路线也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感觉还没有4432强大~~~~

在实际的产品应用中,通常采用ACK握手信号、载波监听多路访问/冲突防止(CSMA/CA)等机制来保证数据收发的高效、稳定、可靠。而SI4432硬件不支持这些机制。需要软件去实现。

SI4432比较耗电:
+17dB,低的接收电流(18.5mA),最大发射功率的电流(73mA)

AT86RF212:
-内置电压调节器及电池监视器
-睡眠(SLEEP)=0.2μA
-收发器关闭(TRX_OFF)=0.4mA
-接收状态(
RX_ON)=9.0mA
-占用状态(BUSY_TX)=18mA (于发送功率=5dBm时)      (功耗相当低啊)
-CSMA-CA及 LBT 协议
-自动帧滤波  AES(高级加密标准)128 位硬件加速器(ECB 与 CBC 模式)

网友F:
-10dB的发射功率还是10dB的发射功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从arm7 7s64还有arm9 9200之后再也没见到用的比较多的at的东西了。好几年了
at的路线也变了 ...

听一个代理商说,ATMEL2个工厂去年金融危机卖了一个厂,导致芯片生产不出来

由于国际外包业的发达程度,很多IC企业会有选择的抛售一些自己的晶元厂,
因为把生产任务外包成本更低。当然,你知其一不知其二,这次卖掉的工厂
是ATMEL的ASIC业务,和AVR芯片关联不大。这次AVR芯片供货不足主要是因为
金融风暴导致人为产能控制造成的。

目前Atmel加大ARM Cortex内核SAM3系列MCU上的投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-10dB的发射功率还是10dB的发射功率?

是+10dbm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听一个代理商说,ATMEL2个工厂去年金融危机卖了一个厂,导致芯片生产不出来

由于国际外包业的发达程度, ...

现在就看谁的东西出来的早,就像ARM7时代的PHILIPS LPC21XX系列,虽然有些问题,但用户还是不少,再就是ST的CM3,出来的早,用的人就多
AT在这方面一直是跟在别人后面。所以很多产品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阿,xMEGA,AVR32,CM3...比较难找啊。但东西确实不错

网友:
这颗芯片出了很久啦,印象中,两年前我就看到过它的数据手册了。代理商也来推过,不过好像他们也没怎么出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现在就看谁的东西出来的早,就像ARM7时代的PHILIPS LPC21XX系列,虽然有些问题,但用户还是不少,再就是S ...

已经选择其它厂家的MCU了就没必要换atmel了,新产品的开发可以考虑,atmel的芯片确实做的比较扎实。

楼主:
AT86RF212—长达6公里的无线收发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