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 RTC应用 程序死在RTC_WaitForSynchro()函数中 晶振已经起振

楼主(2012-05-10):
已经使用了6pF的电容,且死机后测晶振管脚有32K波形。

出现的现象:
程序第一次上电时会配置RTC(RTC未配置过),此时程序正常运行。
当再次复位后,程序检查到RTC已经被配置过,执行 RTC_WaitForSynchro(); 函数,等待RTC时钟和中线时钟同步。程序就死在这个函数中。

很是疑惑。晶振都起振了,为什么会死在这里呢?
估计是我什么地方没有弄对,请大家指点下!

先谢过各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电执行的初始化函数如下:
void hal_rtc_init(void)
{
  uint32_t TempCnt = 0;
  if (BKP_ReadBackupRegister(BKP_DR1) != 0xA5A5)
  {
    /* Backup data register value is not correct or not yet programmed (when
       the first time the program is executed) */
    hal_debug_printf("RTC not yet configured....\r\n");

    /* RTC Configuration */
    hal_rtc_configuration();

    TempCnt = ap_time_date2sec(&g_SysTime);

    hal_rtc_timeset(TempCnt);

    BKP_WriteBackupRegister(BKP_DR1, 0xA5A5);
  }
  else
  {
    /*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*/
    if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ORRST) != RESET)
    {
      hal_debug_printf("Power On Reset occurred....\r\n");
    }
    /* Check if the Pin Reset flag is set */
    else if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INRST) != RESET)
    {
      hal_debug_printf("External Reset occurred....\r\n");
    }

    hal_debug_printf("No need to configure RTC....\r\n");
    /*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*/
    RTC_WaitForSynchro();

    ap_time_sec2date(RTC_GetCounter(),&g_SysTime);//根据RTC计数器得到目前系统时间

    /* Enable the RTC Second */
    RTC_ITConfig(RTC_IT_SEC, ENABLE);

  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  }

#ifdef RTCClockOutput_Enable
  /*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 | RCC_APB1Periph_BKP, ENABLE);

  /*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*/
  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

  /* Disable the Tamper Pin */
  BKP_TamperPinCmd(DISABLE); /* To output RTCCLK/64 on Tamper pin, the tamp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tionality must be disabled */

  /* Enable RTC Clock Output on Tamper Pin */
  BKP_RTCOutputConfig(BKP_RTCOutputSource_CalibClock);
#endif

  /* Clear reset flags */
  RCC_ClearFlag();

}

RTC的配置函数如下:
u8 hal_rt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u8 Temp=0;

  /* Enable PWR and BKP clocks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 | RCC_APB1Periph_BKP, ENABLE);

  /*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*/
  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

  /* Reset Backup Domain */
  BKP_DeInit();
  #warning 将外设BKP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,该操作需要视应用情况而定

  /* Enable LSE */
  RCC_LSEConfig(RCC_LSE_ON);
  /* Wait till LSE is ready */
  while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LSERDY) == RESET)
  {
    Temp++;
    delay_ms(10);
  }
  if(Temp>=250)return 1;//初始化时钟失败,晶振有问题

  /* Select LSE as RTC Clock Source */
  RCC_RTCCLKConfig(RCC_RTCCLKSource_LSE);

  /* Enable RTC Clock */
  RCC_RTCCLKCmd(ENABLE);

  /* Wait for RTC registers synchronization */
  RTC_WaitForSynchro();

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
  /* Enable the RTC Second */
  RTC_ITConfig(RTC_IT_SEC, ENABLE);

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
  /* Set RTC prescaler: set RTC period to 1sec */
  RTC_SetPrescaler(32767); /* RTC period = RTCCLK/RTC_PR = (32.768 KHz)/(32767+1) */

  /*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*/
  RTC_WaitForLastTask();

  return 0;
}

网友:
电池取下测试看看就知道,或是电池取下放入冰柜30分钟后装入测试看看

网友:
我现在用15pF的电容,圆柱体的晶振,能跑,加了电池。是不是如果把电池取下来之后,天气冷了就振不起来?如果把RTC的时钟改为8M晶振的分频,是否会不起振?

网友A:
LZ问题解决了没?唉,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Z问题解决了没?唉,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。

解决了。
请看这里 http://www.elecbench.com/?p=849

网友B:
6pf是必要的,但不是必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6pf是必要的,但不是必须的

恩,确实,我们试了不适用6pF也可工作,

但是!!数据手册上明确说了需要使用负载电容小于7pF的晶振。

网友(2012-07-20):
问题还是没有解决

网友:
MARK,我也郁闷

网友C(2012-08-28):
引用 楼主:
解决了。
请看这里 http://www.elecbench.com/?p=849

LZ,链接打不开呀。可以详解一下怎么解决的吗?

网友:
我来转贴:
不论是否需要配置RTC寄存器,每次系统复位都需要执行如下操作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 | RCC_APB1Periph_BKP, ENABLE);
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
RCC_RTCCLKCmd(ENABLE);

网友:
请乖乖的使用6pF晶振+8pF或10pF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,链接打不开呀。可以详解一下怎么解决的吗?

链接目前正常,欢迎访问我的博客 www.elecbench.com

该文内容如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出现的现象:使用野火的RTC例程,在软件仿真时如果不需要配置,则程序会死在 RTC_WaitForSynchro() 函数中。而下载到硬件上时,有时候可以跑,有时候也会在该函数中死循环。

可能的原因:
首先,一定要确认是否使能了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。
系统复位后,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被禁止,这是为了防止对后备区域(BKP)的意外写操
作。执行以下操作将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:
● 设置寄存器RCC_APB1ENR的PWREN和BKPEN位,使能电源和后备接口时钟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 | RCC_APB1Periph_BKP, ENABLE);
● 设置寄存器PWR_CR的DBP位,使能对后备寄存器和RTC的访问
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
另外还要使能RTC时钟 RCC_RTCCLKCmd(ENABLE); 虽然该函数的说明中说只在RCC_RTCCLKConfig()函数调用之后才能调用,但是实际上如果不调用该函数,仿真时就会在 RTC_WaitForSynchro() 函数中死循环,等待RTC时钟同步。
也就是说,不论是否需要配置RTC寄存器,每次系统复位都需要执行如下操作:
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PWR | RCC_APB1Periph_BKP, ENABLE);
PWR_BackupAccessCmd(ENABLE);
RCC_RTCCLKCmd(ENABLE);

其次,STM32的RTC对外部LSE要求比较高,最好使用负载电容为6pF的晶振。在芯片的DataSheet中有明确的说明,不能使用12.5pF的晶振。“ To avoid exceeding the maximum value of CL1 and CL2 (15 pF)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u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 capacitance CL≤ 7 pF. Never use a resonator with a load
capacitance of 12.5 pF.”

网友(2012-11-28):
我试了一下,还是不行,我用的是内部时钟

网友D:
我把内部时钟再配置了一下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把内部时钟再配置了一下就可以了

怎样配置的?
原因是什么?
能分享下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怎样配置的?
原因是什么?
能分享下吗?

就是将RTC重新配置一下,不要配置BKP了,就可以了,不过我用的是内部时钟,我的RTC外部时钟还是不行,想换个独立的外部RTC

网友:
不关程序的事情。建议拿个热水袋捂一下就好了 天冷了 stm32也要多穿点衣服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就是将RTC重新配置一下,不要配置BKP了,就可以了,不过我用的是内部时钟,我的RTC外部时钟还是不行,想 ...

晶振有按要求用6pF的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晶振有按要求用6pF的吗?

最好要,我现在不想用内部RTC了,老板可以,新板就不行,打算换外部独立RTC,我老板中,用12PF的都可以,我在广州,可能天气好。呵呵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,,,火哥威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(2013-10-30):
mark,楼上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17-02-18):
也碰到这个问题,请教大侠,有彻底解决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