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这485电路对不对?

楼主(2012-05-10):
一个主机带3个从机。所有板所有东西都焊上了。不能正常通讯。
如果一个主机一个从机,可以通讯。不过被我修改过程序后又不能通讯了。改不回来了。。。。
对了。L2,L3我没有220uF。所以用了10uF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影响。。。
R13,R14,R24要多大才行?
程序要注意什么?

网友:
从机要被动通讯,多个从机的情况下主机要采取轮询发包制…如果总线上有2个设备同时发包,肯定是不通的

网友:
中间的120ohm电阻,主机放一个,最远的从机放一个吧

楼主:
刚刚大改了一下。先试试。忘记说了。我的距离是30cm之内的......所以120那个电阻应该可以不要吧

网友:
6N137供电电压用3.3V太低;

网友A:
你把主机与从机的线反过来接试试能不能正常通信。也就是主机A接从机B,主机B接从机A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主机与从机的线反过来接试试能不能正常通信。也就是主机A接从机B,主机B接从机A。 ...

这位大侠,主机A接从机B,一对一是可以通的。但是接多一个从机就不通了(即使这个从机没上电也不通)。改成A-A,B-B就不通了。实际接线是AA,还是AB?

网友:
正常的485电路接法应该是A-A、B-B,但这个电路的设计人员搞了点怪,所以应该接成A-B、B-A。

网友:
D2换成双向TVS

楼主:
谢谢各位.搞定了.问题出在电路.485_TXT应该接负端,就像BDXing6 说的那样.接了负端就可以A-A连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