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浮地测量问题

楼主(2012-05-10):
请教:开关电源用示波器怎么进行浮地测量呢?是不是把示波器电源的地线去掉后就可以了?都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?谢谢!

网友:
在市电和示波器电源线之间用隔离变压器

网友:
生命最重要

网友:
拔掉示波器AC电源线的接地线,然后就可以直接测量。为了安全,多通道示波器不要一个探头地线接在地上,然后另一个接在别的地方做为“地”,这样会炸鸡的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

网友:
示波器的用户手册对各种接地方式有详细的说明,仔细看看吧

楼主:
如果被测的开关电源不接地线,是不是示波器就可以接地了?两种方式哪个相对安全呢?

网友:
我一般是示波器电源经过一个隔离变压器才到市电,示波器功率小,所以一个20多W 的变压器足够了
很便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