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iosII EPCS下载时提示不能使用EPCS,然后就是错误,如下:

楼主(2012-05-10):
Error: Error code: 8 for command: $SOPC_KIT_NIOS2/bin/nios2-flash-programmer "F:/TeQuan_Nios_prj/nios2ex2/flash/first_q2_prj_epcs.flash" --base=0x4001800 --epcs --sidp=0x4002048 --id=0x0 --timestamp=1336635798 --device=1 --instance=0 '--cable=USB-Blaster on localhost [USB-0]' --program --verbose

不知道这错误是什么意思呢?请问怎么解决?谢谢!

网友A(2014-08-27):
楼主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
同问,我也是能用hardware运行,但是无法下载到EPCS,上面提示
Error: Error code: 8 for command: $SOPC_KIT_NIOS2/bin/nios2-flash-programmer "D:/Test_folder/CD1_PHOTO_ABLUM_1280/FPGA/flash/CD1_PHOTO_ABLUM_1280_epcs_flash_controller_0.flash" --base=0x2101800 --epcs --accept-bad-sysid --device=1 --instance=0 '--cable=USB-Blaster on localhost [USB-0]' --program --verbose
求解

网友(2014-11-24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吗?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
同问,我也是能用hardware运行,但是无法下载到EPCS,上面提示
Error: ...

您好,我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