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ep2c8Q208的1.2vVCCINT能用两个1117并联供电吗?

楼主(2012-05-10):
RT      谢了。

网友A:
首先,很多知名厂家没有1117的1.2v固定稳压的,一般只有国产货和台货
其次,很多可选的其他型号电路,开关型更适合。
此外,并联供电可以,但注意发热和均流

网友:
一般应用是可以的,
VCCINT电流不大吧

网友:
VCCINT电流又不大,一个就够了啊。

网友B:
谁说电流不大?LE全用上,跑200+Mhz,你还敢说电流不大?片子5秒钟就烫手了。这种东西建议不要用LDO,考虑5A及以上的开关芯片,不要贪便宜,要不然一旦出问题,烧的是你的板子,而不是一个芯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谁说电流不大?LE全用上,跑200+Mhz,你还敢说电流不大?片子5秒钟就烫手了。这种东西建议不要用LDO,考虑5 ...

没错这个FPGA的功耗估计是很难搞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,很多知名厂家没有1117的1.2v固定稳压的,一般只有国产货和台货
其次,很多可选的其他型号电路,开关 ...

谢谢 能否推荐一款通用的开关型1.2v稳压芯片呢?

网友:
2C8一片1117足够了

网友C:
ep2c8Q208顶多跑一百多M吧,200M+时序能跟上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p2c8Q208顶多跑一百多M吧,200M+时序能跟上么?

这样说吧,XILINX的Spartan-IIE是很老的片子了吧,连DDR都没有,我照样通过时序优化,让串并转换跑到200MHz。重点是看你怎样优化。默认扇出是100,调整到20最佳,虽然多占些资源,但是换来的是更高的速度和更短的延时。另外用Synplicity优化比自带的工具强得多。我就是用Synplicity跑到200M的(实际布线最大速度是201M,也就是说刚刚满足吧)。

网友:
xlinx 的片子功耗比altera的大  ep2c8Q208手册上说最大频率也就200多m 另外xilinx的速度确实比altera的高

网友:
感觉1片1117就够了  0.5A还不够吗 ?
实在担心可以用dcdc

网友D:
我用的AP1122D。TO-252封装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用的AP1122D。TO-252封装的

谢了

楼主:
用LM1084-ADJ的就行了 调节使输出为1.25V
Cyclone II 手册上的VCCINT 电压建议上限为1.25V 最大可承受大于1.25V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谁说电流不大?LE全用上,跑200+Mhz,你还敢说电流不大?片子5秒钟就烫手了。这种东西建议不要用LDO,考虑5 ...

这个有点扯淡吧。呵呵。我4CE115跑了80%的逻辑 1.5A的LDO给内核供电完全够了,板级测试中 FPGA的VCCINT大约1A的电流。片子常温56°

一个2C8竟然说要用5A的DCDC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有点扯淡吧。呵呵。我4CE115跑了80%的逻辑 1.5A的LDO给内核供电完全够了,板级测试中 FPGA的VCCINT大 ...

你才叫扯淡。你又不知道跑多少频率?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。跑200M和跑100M根本就是两个概念。不要以为就你跑那么多,我跑80M时FPGA连热都不热,跑800M时3秒钟就烫得不能摸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才叫扯淡。你又不知道跑多少频率?真是一点常识都没有。跑200M和跑100M根本就是两个概念。不要以为就你 ...

你先看看cyclone能不能跑800M再说

网友:
没啥好争的,FPGA功耗是动态的,随设计的规模以及运行时钟而变,对于逻辑设计已经确定的,可以通过软件估算其功耗;
对于VCCINT,的确是耗电大户,因为内部逻辑(Fabric)供电全靠它;

网友:
给楼主一个参考吧:
EP2C8Q208C8
LE使用73%
MEMORY 75%
MULT    11%

一个100M的NIOS
四组245M的LVDS
和一些其它逻辑

用了一个1117,室温27度,
长时间后1117有54度左右

网友:
楼上专业啊,从图上看LDO比FPGA核心散耗还要大
FPGA功耗确实跟设计关系很大啊,有时逻辑冲突也会造成很大功耗
如果考虑简单稳定,使用LDO即可,如果供电电压较高,用DCDC能提高效率,减小整体功耗
无论哪种方式,多留点余量总没坏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