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我看看这DS12c887的程序那里错了

楼主(2012-05-10):
对DS12C887仿真的时候就只显示最近的时间,就是不走。
因为带字库的12864仿真不了,所以只仿真887。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lcdne=P3^5;
sbit lcdrs=P3^7;
sbit lcdrw=P3^6;

/*DS12C887时实时钟芯片使能位定义*/
sbit dscs=P1^7;
sbit dsas=P1^6;
sbit dsrw=P1^5;
sbit dsds=P1^4;

char e[]="星期";
char f[]="时";
char g[]="分";
char h[]="秒";
char s1[]="一";
char s2[]="二";
char s3[]="三";
char s4[]="四";
char s5[]="五";
char s6[]="六";
char s7[]="日";

void write_ds(uchar add,uchar date);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;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;
uchar miao,shi,fen,xq,ri,yue,nian;

//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**/
void delay(uchar i)
{
    for(;i>0;i--);
}

//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*/
void delay1(uint z)
{
    uint x,y;
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//*屏蔽内容*****887intel总线写时序***屏蔽内容***/
void write_ds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dscs=0;
    dsds=1;
    dsrw=1;
    dsas=1;

    P0=add;

    dsas=0;
    dsrw=0;

    P0=date;

    dsrw=1;
    dsas=1;
    dscs=1;
}

/*void set_time()
{
write_ds(0x0A,0x20);
write_ds(0x0B,0x26);//第一次使用时钟时打开振荡器用的

write_ds(2,18);//初始化分钟
write_ds(4,19);//初始化小时
write_ds(9,9);//初始化年

write_ds(8,3);//初始化月
write_ds(7,30);//初始化日
write_ds(6,1);

} */

//*屏蔽内容******887intel总线读时序**屏蔽内容***/
uchar read_ds(uchar add)
{
    uchar ds_date;
    dscs=0;
    dsrw=1;
    dsds=1;
    dsas=1;

    P0=add;

    dsas=0;
    dsds=0;

    P0=0xff;

    ds_date=P0;

    dsds=1;
    dsas=1;
    dscs=1;
    return ds_date;
}

/*//DS12C887初始化函数
void ds_int()
{
        dsas=0; dsds=0; dsrw=0;
        write_ds(0x0a,0x20);//DS12CR887寄存器A功能设置,开启时钟振荡器
        write_ds(0x0b,0x06);//寄存器B功能设置,不开启闹钟中断使能,数据模式为二进制,24小时模式。
        //ds_write(4,0x8);ds_write(2,0x00);ds_write(0,0x00); //给DS12CR887的时分秒赋值,开机后显示8:00:00
}*/

//*屏蔽内容**12864忙检测***屏蔽内容*/
void buys()
{

    P2=0xff;
    lcdrs=0;
    lcdrw=1;
    lcdne=1;
    if(P0^7==1)
    delay1(2);
    lcdne=0;

}
//*屏蔽内容***12864写命令***屏蔽内容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buys();
    lcdrw=0;
    lcdrs=0;
    lcdne=1;
        delay1(2);
    P2=com;
        delay1(2);
    lcdne=0;
    P2=0xff;
}

//*屏蔽内容***12864写数据***屏蔽内容*/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
    buys();
    lcdrw=0;
    lcdrs=1;
    lcdne=1;
        delay1(2);
    P2=date;
        delay1(2);
    lcdne=0;
        delay1(2);
    P2=0xff;
}

//*屏蔽内容***12864初始化***屏蔽内容*/
void init()
{
     delay(50);

     write_com(0x30);

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write_com(0x0c);
     write_com(0x00);
     write_com(0x06);
}

void write_sfs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uchar 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8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
//*屏蔽内容***星期显示地址,数据***屏蔽内容**//
void write_sfq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uchar i;
    uchar 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90+add);
    if(ge==1)
     {
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  write_date(s1[i]);
     }
    else if(ge==2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write_date(s2[i]);
     }
    else if(ge==3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write_date(s3[i]);
     }
    else if(ge==4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write_date(s4[i]);
     }
    else if(ge==5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write_date(s5[i]);
     }
    else if(ge==6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write_date(s6[i]);
     }
    else if(ge==7)
     {
     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 write_date(s7[i]);
     }

}
//*屏蔽内容****日显示地址,数据***屏蔽内容****
void write_sfm(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uchar shi,ge;
    shi=date/10;
    ge=date%10;
    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write_date(0x30+ge);
}

//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屏蔽内容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delay1(50);
    init();
        //ds_int();
        //set_time();

        write_com(0x90+0x03);
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write_date(e[i]);

    write_com(0x80+1);
    write_date(2+48);
    write_date(48);

    write_com(0x88+0x02);
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write_date(f[i]);

    write_com(0x88+4);
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write_date(g[i]);

    write_com(0x88+6);
    for(i=0;i<2;i++)
    write_date(h[i]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miao=read_ds(0);    //读秒
            write_sfs(5,miao);
            fen=read_ds(2);     //读分
            write_sfs(3,fen);
            shi=read_ds(4);     //读时
            write_sfs(1,shi);
            xq=read_ds(6);       //读星期
            write_sfq(5,xq);
            ri=read_ds(7);       //读日
            write_sfm(6,ri);
            yue=read_ds(8);     //读月
            write_sfm(4,yue);
            nian=read_ds(9);    //读年
            write_sfm(2,nian);

            }
}

楼主:
就只停在这里不走,是正割程序都有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