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焊接高手指点芯片焊接

楼主(2012-05-10):
实验室买了EP2C8Q208的空板,请问下怎么焊接啊?今天下午焊了一下午没成果还差点把芯片焊坏了。买的焊台有刀头和尖头两种,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焊接视屏,见别人焊接都是先弄一点焊锡上去然后一拉就全部焊上了,我实验了一下这样一拉焊锡少了引脚不上锡。多了就全部连起来了。  网上还有种方法是先把四周的引脚全部涂上焊锡,然后用刀头慢慢的一点点往出挂,我也试了,只有很少部分能挂出来,刀头上不沾锡啊...求高手指点下。   另外我在焊接的时候只是先涂上一层松香水(自己用酒精和松香混的),然后直接拿烙铁焊了,是不是方法不对呢?     还有就是我看网上卖的有那种吸锡铜网,也是先涂上很多焊锡然后用这种铜网把多余的焊锡吸走,请问下这种方式行吗?
第一次焊接这么密的芯片,请各位大侠不要见笑。虚心求指点。

网友:
對齊引腳,堆錫,斜拿板子,用烙鐵粘多余的錫下來。多加點松香。

网友:
要涂助焊剂,不过我也没本事焊接,请生产工人帮忙焊接。我会把焊成体的板子让工人处理。我看也是先连成一片也没事,涂助焊剂后用烙铁拖,烙铁头在含水海绵上常常擦干净

网友:
吸锡线很好用,菜鸟法宝

网友:
初学的话,给楼主两个建议    一,换个烙铁头,5元钱一个的就行。 二,准备点吸锡绳

网友:
多练习,熟生巧,助焊剂必须的,

网友A:
要沾足够松香才能把多余的锡带出来。

网友:
用助焊剂,清洁剂也行!!

网友B:
吸锡线很好用,也可以剥些多股的小电线,泡下松香水。先堆锡焊牢固,拖锡,再吸锡线,最后洗白白。哈哈

网友:
没有吸锡带,用铜导线代替也行,就是那种由很多根细铜丝组成的,把绝缘皮拨开,沾点松香,然后就可以吸焊了,很好用!

楼主:
太感谢各位啦

网友C:
不用另外加助焊剂的,锡线里本来就有。
焊接这种芯片要多练习的,跟着视频练习就行。
没练好也想焊,就用剪头烙铁头一个一个脚点焊上去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另外加助焊剂的,锡线里本来就有。
焊接这种芯片要多练习的,跟着视频练习就行。
没练好也想焊,就用剪 ...

这个真不行,一个个的焊我也试过了。点不上去,引脚太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吸锡线很好用,也可以剥些多股的小电线,泡下松香水。先堆锡焊牢固,拖锡,再吸锡线,最后洗白白。哈哈 ...

听着不错,明天买点吸锡线试试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沾足够松香才能把多余的锡带出来。

坑爹的院长不让用松香,学校才买的白光焊台,他说怕腐蚀了,明天先让他焊接看看

网友A:
真坑,怕松香腐蚀,所有的助焊剂别用吧。
你学的那个关键就是没沾松香,有松香了锡就爬上刀头了。

网友D:
高频信号不要用松香。松香会使信号衰减非常严重。

网友:
多松香,拖焊锡,去焊锡,去松香

网友:
这样就可以很好焊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真坑,怕松香腐蚀,所有的助焊剂别用吧。
你学的那个关键就是没沾松香,有松香了锡就爬上刀头了。 ...

嗯,明天怎么说也要弄点松香去。院长他们纯属过来添乱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高频信号不要用松香。松香会使信号衰减非常严重。

用那种油状的助焊剂如何呢?   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zczMzAxNzcy.html     就这个里面的那种,感觉很好用啊

网友E:
用刀头,先固定,再托焊,最后用烙铁一点点的将多余的锡吸走,边吸边加焊锡,焊锡里面本身就带助焊剂的,这种效果非常好。 多练练
我PQFP240封装的手焊过500片以上数量了,

网友:
用好点的锡线,一般阿尔法的,若普通非环保不能焊上,1,引脚氧化,pcb焊盘氧化,2,烙铁温度不合适,3 锡线里面没有松香,焊接完成后用香蕉水洗掉松香就可以了,香蕉水比洗板水洗得干净。芯片引脚下面的松香都能洗掉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那种油状的助焊剂如何呢?   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zczMzAxNzcy.html     就这个里面的那种 ...

我都是用焊油,不过是那种免清洗的油,凉了之后油就凝在板子上了,即使芯片热了油化了也不会造成短路和信号衰减。我用它焊DDR内存都能跑400以上,但是松香焊SDR跑66都蓝屏。你可以考虑买好点的油。这种东西虽说是易耗品,但是买好的不会产生大量莫名其妙的问题。

网友:
先用烙铁固定对角,再多上锡拖焊,锡丝里面都有松香的,拖的时候板子可以倾斜一下,很好弄的。注意烙铁事先一定要挂锡,不然很难用的,如果拖到最后有弄不下来的残留,要再多加焊锡,然后再拖(因为此时的少量残留里面的松香已经没了)。  烙铁头我一直是用的尖头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用刀头,先固定,再托焊,最后用烙铁一点点的将多余的锡吸走,边吸边加焊锡,焊锡里面本身就带助焊剂的,这 ...

再补充下,固定板的时候把板倾斜。让锡可以顺着往下流的方向,从上往下拖。在拖的同时要用锡丝补上去,因为锡丝有松香可以增加锡的流动性,这样就能更容易脱离引脚,我都是用刀头的。
剩最后几个引脚的时候,也不用用吸锡带什么的,把烙铁头在一卷胶带用完的那圈纸上面敲二下,把锡敲干净再去吸剩下引脚上的锡,再敲,再吸,直到干净,如果剩余引脚的锡比较干,可以再用锡丝补一点(目的是补充松香),再敲,再吸。

那个海绵我一般很少用,因为擦了之后烙铁头很容易不粘锡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高频信号不要用松香。松香会使信号衰减非常严重。

为什么呢?焊接好了,把松香用酒精洗掉不就行了。

网友:
我焊接过SDRAM和flash,感觉还可以;
焊接时,首先要清理焊盘,用酒精就可以。
第二,用刀头烙铁在焊盘上镀上一层锡,要均匀;
第三,用助焊剂,你的松香在焊盘上涂一层;
第四,查看芯片管脚,把不整齐的地方弄整齐了;
第五,用镊子将芯片与焊盘对齐;
第六,用烙铁将对齐后的芯片第一脚首先焊接,再将板子转90°角,再将芯片与焊盘对齐,将另外一边的最边上的一脚焊接在焊盘上;
重复第六,最好固定住芯片四个边的四个脚;注意每步要把芯片对齐,每步都焊接每个边的一个脚;
第七,用刀头烙铁在芯片管脚和焊盘的交界处,沿着芯片管脚排列的方向拉你的烙铁;注意是芯片管脚和焊盘的交界处;
第八,检查漏焊的地方。
我一般都是这么焊接的,你可以试试。
在焊盘上镀锡均匀,足够,焊芯片时就不用再镀锡了。

网友:
使用熔点低的焊锡丝,或者用焊膏,我用的香港维修佬的,温度只要200多度,可以用松香不过现在的锡里都有松香了,处理完如果不好看,用天那水洗板子,或者洗板水 洗板子,出来和机器焊的一样

网友:
看来都是焊接的好手,本人认为用助焊剂最好(松香有腐蚀性,经常用易损烙铁头),LZ多练习肯定没问题(注意上焊锡的时候不要太多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为什么呢?焊接好了,把松香用酒精洗掉不就行了。

不好洗。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松香只能用于低频的。尽量不要用于高频的。究其原因,应该是烙铁高温焊接时产生的氧化物的问题。如果用氮气辅助松香焊接,应该就不会有干扰了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坑爹的院长不让用松香,学校才买的白光焊台,他说怕腐蚀了,明天先让他焊接看看  ...

必须用松香,烙铁头用刀头的,定好位后用焊锡把引脚挂满锡,然后蘸足够的松香将焊锡熔化后向外一拉就齐活了。烙铁头腐蚀不了的,事后赶紧用海绵清洁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再补充下,固定板的时候把板倾斜。让锡可以顺着往下流的方向,从上往下拖。在拖的同时要用锡丝补上去,因 ...

26楼补充很充分,忘记说要及时把烙铁头上的锡清理掉了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好洗。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松香只能用于低频的。尽量不要用于高频的。究其原因,应该是烙铁高温焊接时 ...

这样啊,呵呵,多谢。那用那种焊锡膏怎么样?如果不行的话,麻烦您推荐一种好用的东东。谢谢

网友:
马蹄形焊头 + 助焊剂,自己尝试拖焊,试几次就可以啦。不过自己手工焊要检查有没粘连的情况:)
焊完之后,如果为了漂亮,可能需要洗洗板子:)

网友:
焊接决定成功与否的本质因素就是表面张力,漂亮的焊点不是你塑造的而是张力使之自然形成极小曲面
决定张力的因素有:
温度,是否足够,但长时间加热会带来成分变化,在导热率高的载体上通常要辅助预热才能达到足够的温度
成分,合金比例是否正确(例如Sn60/Pb40的性能比Sn63/Pb37差很多),长时间加热会导致氧化,以及烙铁头和焊盘基地金属缓慢融入焊锡,都会使焊料粘度变化。
锡量,过少没法形成充分浸润,对直插器件多点问题不大,QFN或者BGA等无pad器件锡多可能导致高度严重问题
气氛/助焊剂,主要影响的是成分,减少氧化分,一般人实现不了氮气或氮气/氢气焊接气氛,所以好的助焊剂是主要解决方法。我用过最好的助焊剂是AMTECH RMA-223
烙铁头的形状会影响热阻,例如尖头热阻很大,刀头居中,马蹄头最小。以及头的形状会影响锡的湿润性,曲率小的头(例如马蹄头和刀头有平面部分)比较容易控制锡量。曲率大的头(例如尖头)不太容以控制锡量。烙铁头表层金属成分会影响寿命和焊料性能,例如铜质烙铁头会在使用中,逐渐溶解在焊锡中,从而增加焊锡的粘度,而长寿命镀层的溶解度很低,一般很少影响成分。

网友:
买那种十几块一瓶的焊宝用着就很好。千万别买那种杂牌焊油,酸性的头用不几次就挂了.

网友H:
拖锡!这样就很好了  在广州不,在的话免费帮焊接

网友:
烙铁头  一定要好

网友:
找个废板子多练习练习,焊接技术自然能提高,熟能生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拖锡!这样就很好了  在广州不,在的话免费帮焊接

呵呵   不在呢,要在就好了。那边会焊接这种东西的人多。学校这边没人会焊,几个老师过来还是纯属捣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