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四轴电调怎么增大电流

楼主(2012-05-10):
我用的是16KPWM波,好像调成4K会增大电流。希望大家多给点意见。

楼主:
纠正下,并联mos管时要考虑到电容增加,所以要把频率调低点

楼主:
还有我查过空载时,电调电流一般是500~800mA,增加负载时电流会增加,但我的电机空载时可以转,带上桨叶后就一个劲地重启动,麻烦各位大师指点迷津

网友A:
增大占空比有没有反应?调100k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增大占空比有没有反应?调100k试试

调大占空比容易烧mos管,还有mega8好像相位可调的PWM最大是clock/256.到不了100k。我的启动算法不太好,查了下资料,PID启动算法可以,就是不知该怎么调参数,还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